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78cm O艇 3674 + 200A 6S2P 上80以上 保险吗?

楼主(2010-08-11):
如题 小弟最近自己做了一只O艇 用2MM的夹板做的 长78CM 宽22CM 刚刚买了FSD3674 KV2370 XXD200A电调 都带水冷 436 3叶浆 硬轴 准备上6S2P 20C 速度可以上80以上吗? 其实想问上多少S合适?

网友A:
KV值高点

网友B:
船体重点
很重的船咧,木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2mm的夹板 重是重了点 不过还可以接受 已和卖家换成了KV2070的了 想问下 我的硬轴 轴套27.5CM长 是不是长了点? 出船轴套应该出多少?打算出8CM 合适吗? 夹角应该多少度呢?

网友D:
夹板做的应该不会太重,注意胶布要用得太多。不要用硬轴,用4MM软轴,不然6S高速船震动很打,有效功率会下降,达不到你要的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船身本身不是很重 感觉还略偏轻 我是用502定位 然后用AB胶进行全身加固 已经用硬轴了 这个改不了了 我想只要同心在一线上 应该不会很大吧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用硬轴就不好调整入水角了!

网友F:
 持续全油门不保险

网友D:
原帖由
keke899
于 2010-8-11 21:34 发表
 持续全油门不保险
 对的,用硬轴上6S,你试了才知道后果。

网友G:
6S电池太猛了。容易把船弄翻的。。。

楼主:
不上6S 的话 有什么建议呢? 3S2P 可以发挥到电机应有的效率吗? 还是4S 5s 保险呢? 请各位赐教

网友H:
*) 6S2P电池容量? 若是5000的,再2P,电池会超1.5kg,对78cm小mono而言太重了。吃水太深,会跑的很“湿”。结果是费电又没速度。
*) XXD电调不太了解,建议关注内置BEC是否能扛住6S 。
*) 为你的电机祈祷。(我以前为FSD做的祈祷都失败了:loveliness: )

网友I:
为你的电机祈祷。(我以前为FSD做的祈祷都失败了 )
:loveliness: 同解

网友J:
就AB胶加固?起码也加点纤维布吧。
6S的高速,夹板缝不开裂才怪。

楼主:
这样看来 还真是险 看来安全起见还是上3S2P算了 其实我并不是职业船玩家 业余爱好者 钟情于直机 目前的2架50油机都还没上过天 只在摆设中 苦练模议器 船只是有时候跑跑 还是不错的 谢谢个位朋友的建议

网友K:
用2MM的夹板做的 长78CM 宽22CM 刚刚买了FSD3674 KV2370 XXD200A电调 都带水冷 436 3叶浆 硬轴 准备上6S2P 20C 速度可以上80以上吗? 其实想问上多少S合适?
1.电机 电机就是吸血鬼
2。电调 全油门3分钟必死
3. 电池 20C 跑完个个都怀孕。
4。80KM 还要以上 难啊。

网友L:
2。电调 全油门3分钟必死
200A电调没那么脆弱,我以前的3665+7S都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