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 推油门后一抖一抖

楼主(2010-08-11):
我的450sport 推油门后一抖一抖的,时好时坏 而且收油门时也一抖一抖, 就像是
电机
忽然停转然后立刻启动一样 大家帮帮忙

楼主:
大家帮忙,,

网友:
 电调线性不好? 或者是电调信号反馈部分坏了···

网友A:
LZ使用什么电机跟电调?有没有设置好油门行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kds 3700
30A BEC 牌子不知道

网友B:
转速 慢了

楼主:
今天排除了一下问题
我把大齿拆下 电机空转 不存在抖动问题 把旋翼头拆下
大齿小齿转 发现抖动 问题锁定在大齿小齿 然后我就发现 ...
我的单项轴承 有时两面都能转 ....问题找到 邮件///

楼主:
大家觉得我分析的对么?

网友C:
单向轴承打滑

网友D:
皮带、单向轴承、电调进角、陀螺仪感度、尾舵机、个别球头过紧等等都有可能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E:
我的朋友的sport刚开始也是这样,而且很严重,后来从新调完油门曲线就好了!

网友F:
油门曲线问题吧,把油门曲线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