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指导DSX7的设置

楼主(2010-08-11):
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
陀螺仪
感度开关和熄火开关是HOLD同一开关控制,如何把陀螺仪感度开关设置在GEAR开关上,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要把陀螺仪感度开关设置在GEAR开关上,只有不使用系统内置的
GYRO SENS 功能, 并如下设置:
在系统菜单的input select 选项中,设置
AUX2 GEAR
(任意一个) GEAR SW
感度线插到 gear通道,即可用 gear开关控制了

楼主:
谢谢,firestarman,我调整下看,不懂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