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外丝横轴射桨,恐怖!!!!外丝横轴不保险!!

楼主(2010-08-11):
飞越PRO机子,DS410M,GP780+DS520,亚拓450M电机+亚拓35X电调,TNS玻碳桨,ACE 25C 2200MAH电池
新装的机子,特意买了飞越外丝横轴改装套件来改装,飞机装好后近期总共飞过20个起落,因为一直飞的是SPORT(也是飞越机),PRO作为备用机所以飞的少,结果周六去飞第一块电池就射了,我是地面起飞前就开了3D,刚刚离地10cm左右就听见一声巨响,然后飞机掉到地上乱跳,吓蒙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打开熄火开关,最后在20米外捡回一边大桨,另一边飞草丛里找不到了,捡到这边连着桨夹,横轴,仔细观察,横轴螺纹处有铁削,可以从横轴螺纹里抽出铁削来,明显是外丝横轴的螺帽滑丝导致的射桨!螺帽质量太差!

我的SPORT机子一直用的是内丝横轴,从装机至今飞行有1000多起落了,对横轴我历来比较认真,打螺丝胶,上螺丝的松紧适度,经常检查,横轴螺丝经常更换,SPORT机子从来没射过桨,包括用木桨飞暴力3D。

PRO机子的外丝横轴螺帽虽然是防松螺帽但我也打了螺丝胶,螺帽上到刚好露出横轴为止,飞越改装套件配的横轴垫圈太厚,用了以后螺帽只能带一半,我换冰人薄一点的3mm横轴垫圈才能把螺帽带完,以为用了外丝横轴这样就可确保不射桨,结果才飞了20多起落就射了,当时我身后还站着两小孩,要伤到人那可完蛋了,想想都后怕,像我一样一直迷信外丝横轴的人该醒醒了!

照片晚上回家补上

网友A:
飞跃的横轴就是差

网友B:
外丝差 ?
还是内丝 ?

刚买了点。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跃的横轴就是差

这些通用,量大的配件现在各山寨厂好像都是外购贴牌来卖,貌似各家的都差不多

网友:
硬度不够的话,用外丝内丝都会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丝差 ?
还是内丝 ?

刚买了点。还没到

外丝的螺帽差,螺帽滑丝射桨,内丝的我到目前为止还没射过

网友:
三轴还是应该买亚拓的

网友:
外丝最大的问题是螺母的质量和不能锁紧,包括冰人的也是如此,螺纹达不到应有的锁紧力会造成螺母松动对螺纹有不小的冲击比内丝更不安全
内丝最关键的问题是常会锁紧过力,同时M2螺栓的颈部容易产生制造缺 陷,发生锻炼

网友:
FY的外丝问题似乎不止一个人提到过,自己用的都是冰人的,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用亚拓原厂的内丝,注意锁紧的力度及上胶,没任何问题,外丝目前用3MM和4MM的两种,总感觉3mm的不是很安全,4MM的超级耐炸,呵呵

网友:
我用飞跃的内丝横轴一直没射过,12.9的螺丝加螺丝,木桨

网友:
看帖就回

网友:
外丝也不安全了

网友:
不能看帖不回贴

不能看帖不回贴

网友:
内丝的上了胶也会射,是断丝射的

网友C:
哪有4MM的外丝横轴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有4MM的外丝横轴卖?

谷德的V3原配就是4mm外丝横轴,用根大桨一样的M3螺母

网友:
是有这个担心啊

网友:
用飞越的内丝轴 亚拓的螺丝,没发现问题!

网友D:
不知道冰人的外丝跟飞越的是不是一个质量。
我现在就用的冰人的外丝。但是转速较低,而且是木浆,应该问题不大。
每次飞前,看看横轴都是刚好露出螺母一点点

网友E:
请楼主参考我的另一个贴子,永远和射浆带来的危害说88

网友F:
这个止推螺母未见有高强度的吧?冰人用的也一样。 那么为什么会射呢?会不会有其他原因?

网友G:
冰人的应该质量好点

网友H:
说起这个还有一段故事,我现在没用外丝,因为我从那件事中得知飞越的螺帽很容易滑丝、坏牙,还是刚买的PRO啊~

网友I:
这也太危险了,哎,摔机是小事情,别伤到人就好,横轴的事情要谨慎啊,飞的时候也别靠太近,指不上别人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J:
.玩暴力3D要射出去那个力量可爽了.....打墙上难说都要插进去````

网友K:
副厂件就是给像我这样的新手练悬停和航线的,飞3D?还是原厂的吧!

网友L:
飞越真不是做飞机的,不过很多人相信论坛那些托儿和托中托儿的话
外丝横轴射了算什么?
最恐怖的是尾蟹爪和L臂固定座打上,直接害人扫尾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