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太迷惑了!难道GY401不能倒装?------原因查到了:倒装后GY401与电调太近!?

楼主(2010-08-11):
以前山寨的陀螺仪,一直尾锁不好,影响练习进度,一狠下心买了gy401+9257装在我那个烂机器上!
好东西怕撞机,为了安全就把GY401倒装在尾管的那个平台下,整了1天都锁不了尾,把能想到的相关的如桨/拉杆/尾管/尾轴/....都弄了一次搞不定,郁闷到死!
实在没有办法了后来把GY401顺装在平台位上,居然可以了,锁得杠杆的!
难道GY401不能倒装?????
-------------------------------------------------------------------------------------
谢谢楼下的同学回帖!可能我没说清楚,
我想倒装,不可能NOR/REV的开关不可能不知道。是倒装后悬停头会慢慢右旋,可能5秒就有180度,控微调都不行
刚才下楼试机了,正装确实是锁得挺好!
如果以后有机会倒飞,变成GY401又反了,不知道还能不能锁尾?
-----------------------------------------------------------------------------

------------------------------------------------------------------------------
谢谢9楼的 landtx 同学,原因就是他说的:倒装后GY401与电调太近!
希望给后来的同学一个方向!

包装

包装

包装打开,零件一个不少!

包装打开,零件一个不少!

最终的正装

最终的正装

GY401,开关拨回Nor!

GY401,开关拨回Nor!

9257的屁股

9257的屁股

9257的面

9257的面

GY401的防伪贴

GY401的防伪贴

网友:
好多人倒着装的哦

网友:
GY401上面有个正反开关,装上面可以的话,装下面要把开关拔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要养成 仔细阅读说明书的好习惯

网友:
老肖  你那天这么小的魔术带哪弄的啊?   我也想给陀螺扎一个

网友:
上面的开关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反向开关开了没

网友A:
应该不是反向的问题,那样的话就没法飞了。

估计是倒装以后离电子设备,比如电调太近了,所以造成锁尾不好,这是比较常见的,把电调的位置装远一点就好了。电调会对401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倒装以后离电子设备,比如电调太近了,所以造成锁尾不好,这是比较常见的,把电调的位置装远一点就好了。电调会对401产生干扰。

谢谢!这个有道理,马上试一下!

网友:
哎,一堆人都让人仔细看说明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看人家的帖子
既然缓慢的转动,那倒装后重新调调中立点,也许能改善吧

网友:
楼主明显是你陀螺上没调好

你在试试你把DS DIR 都想上开后在试

网友:
你拍一张401的端子照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装机问题!肯定的LZ在查查

网友:
不可能不行

网友:
一般是这样的,陀螺仪要和电机10厘米的水平距离,接收器和电调要远离!

网友:
楼主的5秒转了180度是这样的,当你初始化好之后,你不去动摇杆,尾推应该不动的,但是如果你去拨动了非锁定模式后再拨回锁定模式,那么初始化可能失效,尾推会慢慢往左侧动,动得非常慢,飞机起飞后会往左侧转头!我也碰到过几次,初始化好之后就不要去动任何东西,直接起飞了

网友:
不管什么陀螺仪,正飞都没问题,,调机水平需要时间来磨练。。

网友B:
引用:“如果以后有机会倒飞,变成GY401又反了,不知道还能不能锁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如果以后有机会倒飞,变成GY401又反了,不知道还能不能锁尾?”
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