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模拟器接口的控改装

楼主(2010-08-11):
有个蓝宇的控 没有
模拟器
接口
哪位老师能教下如何改吗
给你加分 呵呵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个蓝宇的控,我自己拆开过,研究了一下,应该不能改模拟。
建议你换成华科尔2801,要是只飞固定翼的话,2402也行,买天地飞6A也行(适用于各种接收机)。

网友A:
这个应该好改,
你开控之后看,进发射电路的线里面有没有与地端,能向外产生音频信号的,
应该在晶振之前。。。。通过特别的音频信号,输入电脑 LINE口。就可以通过
PPJOY进行模拟了,

楼主:
想用来玩X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