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白的问题,模型的材料

楼主(2010-08-11):
我想玩模型,但是不知道网上写的材料是什么意思。。。什么KT啊,EPO啊,哪位老鸟帮我解释一下各种材料到底是什么东西。。。。谢谢哈

网友:
建议你每一种材料都网购一片,然后自己试试,就知道了。:loveliness:

网友A:
建议每一种材料都百度一遍。

网友B:
建议问卖家

网友C:
回复 楼主:
KT板
KT板是一种由PS颗粒经过发泡生成板芯,经过表面覆膜压合而成的一种新型材料,板体挺括、轻盈、不易变质、易于加工,并可直接在板上丝网印刷(丝印板)、油漆(需要检测油漆适应性)、裱覆背胶画面及喷绘,广泛用于广告展示促销、建筑装饰、文化艺术及包装等方面。 还有epo ,epe 好像就是乞丐与神仙乞丐的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