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ONO安装数据-新手装船请拍砖

楼主(2010-08-11):
船长64CM,所以在按照MONO1的方式装B29还是MONO2的方式装B36的问题上纠结了一阵,随后又考虑了半天电机是前置还是后置。第一条船总要有些不同的,所以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整了,请各位大虾们多拍砖指教咯!

配置是金轮B3650  2755KV   4S锂电  2MM硬轴系。跑下来速度稍慢了点,60多一点,还需继续努力。

电机前置了不少,头压得过低了,已经调整了电机位置。外管照旧用上了我的自创双轴承套头。

屁股用了一段王管套头来连接不锈钢管和铜质尾轴。

屁股的总出轴长度试用的是85CM长度,试水下来觉得略长,75就应该正好了。舵用的是最普通的吸水舵(条件有限啊! ),试下来转弯也挺犀利的,而且我是把水刀全收了跑的。

翻正用了4S后很快,我是将电池塞到最后面的。就是死不掉这防弹布太硬了,光开孔和打磨就破天荒的花了一天时间。今天已加装了紧急开关、做了2个出水口,电机位向后移了25MM,下水后先跑的435,没速度。后跑O记536不错有点感觉了,最后跑的O记637很爽,电调不热,电机略烫,电池也略烫,准备调整后再继续试水了。

好了报告完毕。

楼主:
沙发不留外人田,自己先坐啦!

网友:
船壳还是有许多毛边,小心刺手。

网友:
坐在地板上慢慢欣赏~~~

网友:
追逐者吗?如果是的话,我可以把我的数据分享给你。。。

网友:
建议楼主
在固定轴系的环氧树脂上盖一层玻璃布再加环氧     过热容易化掉  而且看起来不太稳固

楼主:
恩恩!多谢楼上各位同好指正,如有数据分享下那就最好了 ,尾部的连接处没有上玻布加强,因为里面一共有3颗轴承来定同心度,过热应该是轴线不同心造成的摩擦产生的。这个问题在这条船上倒是没有哦!

网友:
太像追逐者了~~~~~我喜欢!!!

网友:
怎么我看别人的防弹布船是黄黑色的。。你是红黑色?

难道你用的高级别防弹布

网友:
2s船裝4s.....

楼主:
呵呵!娱乐玩玩不比赛的,跑2S还得照顾B29电机和150A电调的生意哦 我穷啊!布的确是红黑芳纶混纺的防弹布

网友:
数字哥开始搞硬轴了么
这轴真细,会不会很容易弯?

楼主:
304的不锈钢,试下来很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