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不配合 郁闷 。。。大家帮忙

楼主(2010-08-11):
450 sport今天刚飞就炸,。。。愣神了。。。郁闷。。。修了一天刚调完 调完后 调双桨时发现飞机一抖一抖就像供不上电似的 上潭里一问 是螺距与油门不匹配,,,,,,所以重开一帖 想请大家帮帮忙 给个合适的 适合平飞悬停 的油门和螺距曲线么? 谢谢啦:loveliness::loveliness::loveliness: 我的控有五点

楼主:
。。。。沙发归我   顶起 有劳大家

网友:
没炸之前没抖动,应该曲线是好的,是不是哪里间隙没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抖动 感觉是电机一转一停。。。
但是问题好像出在大齿上的单项轴承
,,,,  也感觉是曲线的事 毕竟没往那上想、
现在想要一个适合我的油门曲线 和螺距曲线 麻烦大家啦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你先把螺距全调成0,油门调成0,25,50,75,100试试,如果问题解决,就和螺距油门相关,否则就无关。当然,这里说的问题解决不是能飞起来,而是不抖。
油门螺距的配合,这个没有一定之规的。
如果你不飞3D,我来讲讲我的感受。
开始螺距要小些,好让桨在没太大阻力的情况下上转速;
悬停时的螺距要与油门配合好,这个配合主要是针对桨转速来的,要使桨转速不大不小。如何定呢?找到最大转速、最小螺距又能悬停的转速,再找到最小转速、最大螺距又能悬停的转速,取其中间值,先可以这样,再就要等你技术上来些,感觉好些,就能找到一个自己最舒服的转速了。
油门曲线更重要,一般,我是把55%到80%的油门行程调成悬停油门区间,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样我感觉最舒服。
这个区间要注意,一定要使之平滑,这个25%的油门行程区间,我只安排了10%到15%的油门输出,这样,操作更细腻。一般,75位的实际油门输出会包括在其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 是因为转速不够 ,,  我的油门是0 25 50 75 螺距是-2 ~ +6 ~ +10
这样的曲线 大家看看 给点意见

楼主:
晒晒你们的曲线呗 嘿嘿 让我参考参考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语了........

网友:
这个曲线应该没问题啊……我的也这样。再检查一下其他地方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是因为转速不够 ,,  我的油门是0 25 50 75 螺距是-2 ~ +6 ~ +10
这样的曲线 大家看看 给点意见

适当地把油门中点50提到55或者60,再看看

网友:
练习悬停的话50%遥控位油门60%配合5°的螺距就很好飞了。悬停建议新手最高点油门设在85%,最大螺距设在9°就可以了,这样飞起来会比较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