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室内机的马达和桨

楼主(2010-08-11):
我想作架室内机,用它做空机: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233290056
电调已经确定,用好盈10A,但我不知道用那一款电机比较好,这两款我想选一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96265449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858781134
大家说哪款比较适合?
还有,要配什么桨,用里面介绍的桨拉力太大了,我想让他的拉力在150G左右,  用什么桨好一点。
各位高手帮帮我吧。

网友:
你好,你的这2个电机都不合适。
第一个重了,而且kv值太高了,一般在2000kv左右合适
第二个kv值低了,是配大桨的慢速马达,不符合这个小飞机需求

我用过3个不同的马达,最后还是晓川改造贴里推荐的翱翔的1306N这个马达,推荐你用。

这个小飞机配5030、6030桨合适,具体要看马达的参数定:)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340328520
是这个吗,怎么感觉和你图片里的不一样

网友:
有没有更多的信息,比如:空机的重量、翼展、翼面积等等。
我觉得这些才是配电装的关键。

另外:如果是1306N的话其实不需要10A电调,7A或者6A都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39669739
这个怎么样

1306n实际拿到手是银色黑色的,就是我图片了的那个样子:)
1406n我觉得也可以,但比1306n稍微重一点~~呵呵
确实6A电调够用了,但是10A的价格比6A的还便宜,以后用于其它机器上也可以,所以我选择了10A的:)

网友A:
10g那个D1800 加上电机座和浆保不止10g,同系列的D1400 加上浆保和电机座10g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g那个D1800 加上电机座和浆保不止10g,同系列的D1400 加上浆保和电机座10g整

D1400-2000不用考虑了,我测试过了,动力不够,都没飞起来。。。呵呵
另纠正LZ一下,这个小飞机是改装在室外飞行的,不是在室内飞的

网友B:
1、用空心杯+减速组
2、用双空心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用空心杯+减速组
2、用双空心杯

他这个小飞机翼展55cm,空机重量70g,你的这些超微设备用不上啦,呵呵~~

网友:
我的是小飞机翼展45cm,空机重量40g

楼主:
飞机今天寄到了,因为迫不及待先用手抛着玩 ,发现这飞机非常耐炸

楼主:
我还是决定用1406N,因为我以后可能还在上面加个20g左右的微型摄像机。

楼主:
刚才发错了,是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217475682

网友:
70克够重,出乎意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发错了,是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217475682

这个马达我试过,官方标的140g拉力,但是用5030桨测试只有80g左右的拉力,根本带不动这个小飞机。
同品牌的有个10g 2000kv的马达,那个可以考虑
另XXD的2204,翱翔的1806n都可以考虑。。。
另,飞机要减重:)

网友:
这机在室内飞,最少也要30-40平米的空间吧
我看老外做的室内机都是超慢速桨,都能看到一圈一圈的转

网友B:
房间内可以玩吊机,其他玩不了 ,转弯半径都不够

网友C(2012-11-15):
Cooc~~~不错啊飞机

网友D:
拉力在150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