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先行者一点问题

楼主(2010-08-11):
想用甲醇固定翼机搞
FPV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发动机
对摄像和传输是否有干扰?有干扰时如何处理?盼先行者指导!谢谢!

网友A:
发动机和图传没干扰,最多是震动对镜头效果的干扰,不过这个可以做减震的,甲醇最怕空中熄火,因为发动机对气温,湿度,气压都有反应的,几千的设备还是需要可靠,所以大家都用电的,不过各有长处,慢慢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楼主去搜搜以前的帖子,有一个兄弟已经用油固成功的FPV过了,是在海边飞的哈。相对而言,电动的稳定些,续航能力也不亚于油机,所以用电固玩FPV占绝对数量。我相信论坛里面肯定有其他兄弟用油动玩FPV,只是高手大多不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