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船终于到啦!

楼主(2010-08-11):
因为运输的问题,卖家又给我发了条新的,在一番波折和焦急的等待之后,
昨天晚上,飓风终于到了我的手上,闲话少说,上片片先!
8月14日首航,图片在65楼

网友:
恭喜恭喜。尽快下水爽爽。。。。

楼主:
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1、如果我先开船内开关(先开接收机或者先关控),收索机把绳就收的紧紧的,感觉快绷断了,这样正常吗?(我用的是飞天地的06X-A控)
2、帆放不到最大。即把控拉到最下面(微调也到最下了),绳并没有放到最大,此时帆只打开到70度角的样子,而控上推刚过中线一点,就收紧到尽头了,再收就肯定绷断,怎么调整呢
3、帆感觉不是很平整、紧绷,特别是前帆,无论怎么样,后缘都有部分超过桅杆了,后帆也是松垮垮地,可能跑起来真的会像有人说的破衬衫,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帆船真帅.拿来做静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论任何遥控模型,都必须谨记先开控,后开接收电源!这是铁律,不能颠倒顺序!没有发射机信号,收索机是盲目动作的,很危险!
要在室内测试帆角,至少也要1米之外放个落地电风扇,风量开到2档以上,才能真实反映收索机的动作(平时就算你动了摇杆,帆索也是缠绕在帆索机的转盘里,呈松弛状态)
普通控的油门通道行程和收索机不同,你用在帆船上,肯定是不能把油门杆推到底的。如果你实在没底,可以在帆索完全收紧时油门杆行程的位置用油漆点个红点作为参照。或者在控的摇杆圆柱体上合适的位置钻个孔,插进一小段钢丝作为限位。
帆一般情况下需要相对松弛一点,才能更好的“吃风”——设想你的帆绷紧后宛如铁板一块,怎么能“兜”得住风呢?从照片上看问题不大,属于正常。
多说一句:帆船离开了水,离开了风,就是一条死鱼,没了灵魂。所以,赶紧下水吧!多练习,多看书,很快就能掌握基本操纵的!就跟学游泳一样~

网友:
好漂亮啊,楼主可以PM我地址阿曼

网友:
还有,你要检查一下说明书,从照片上看你的主帆安装有误!
正确的方法是主帆前缘车缝线内穿入一根电线之类的东西后,将前缘插入桅杆后面的狭缝内,这样才能让主帆保持舒展挺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幸亏你提醒,应该和你说的一样,我马上去试下,这说明是E文的,就俺的E文水平来讲,和火星文差不多是一样,

网友:
漂亮的船。不是泰坦尼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幸亏你提醒,应该和你说的一样,我马上去试下,这说明是E文的,就俺的E文水平来讲,和火星文差不多是一样,

不客气~祝你早日下水扬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桅杆的后缘果然有一条槽,用给配的塑料棒把后帆固定进去刚好,主帆的前缘平整了,不过整个帆面还是不平,后缘就绷不紧,可能是设计的问题。从说明书的照片中看,也没有这么安装。
你的主帆最大能打开到多少度?我的最多只有70,正常吗?需要重新调整收索机吗?另外我的舵动作正好是反的,怎么调一下?把线反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桅杆的后缘果然有一条槽,用给配的塑料棒把后帆固定进去刚好,主帆的前缘平整了,不过整个帆面还是不平,后缘就绷不紧,可能是设计的问题。从说明书的照片中看,也没有这么安装。
你的主帆最大能打开到多少度?我的 ...

主帆后缘无需绷紧的~还是那个道理:绷得跟铁板一样,还怎么兜风呢?
最大开帆角只用于顺风航行时。70度应该已经够了。不需要9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稳向板和船体间你的用胶固定了吗?我担心以后拆装不方便就没用胶,是不是得用些防水的东东,比如黄油、凡士林之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稳向板安装螺丝如果有套管纵贯船体,可以在船舱内部用环氧胶密封防水。我的稳向板插槽里面确实填了胶,因为船比你的小,我平时不拆稳向板。另外因为配重铅质量较大,此处施胶固定,强度比较好。其实大多数时候去外场放航,船体和稳向板、水舵都不用拆下来,只把桅杆和帆拆下就可以了。
舵轴套管里面应该注满黄油(或凡士林),舵轴摇臂推拉杆开孔处最好想法密封,否则还是有漏水的可能。最关键的其实还是主甲板上的设备舱盖。最好在背面贴一圈海棉胶带来保证密封。接收机和电池盒最好装在一个密封容器内,容器上预先挖出引出线开孔,设备装好后引出线开孔用硅胶封死。换电池的时候打开容器,下水前将容器封死。大小适当的乐扣一类带自密封功能的保鲜盒的就很理想。这样即便万一沉船,设备还能保住。
顺便问一句,这款飓风的船壳厚度怎样?前面一直听说贝力的船壳强度不足。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好漂亮啊,楼主可以PM我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船壳厚度没得比较,没法说啊,把你的超越拿来比比就知道了,船体没法量,明天拍个舱口的照片给你看看,总体感觉马马虎虎,肯定不算强度高的,因为有些地方一用力感觉发软,船体在船尾的部位,稍用力能觉出往里陷来,其它地方没有,当然也没敢用大力,甲板要软一些。

楼主:
我倒是想PM你来,可是什么是PM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控可以设置失控保护,我设下不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PM就是留言啊!private message的缩写,就是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