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择450的问题 GL和飞越

楼主(2010-08-11):
本人第一次在论坛发帖子
看好了 飞越的PRO 和GL的 450C 不知道飞越的PRO如何主要是质量 看论坛飞越负面评论满多的 不是断裂 就是滑丝!
新手收不起亚拓 也炸不起 也不舍得炸 !
想问下 新手学飞 入那个 也不太喜欢GL 450C的配置 自己也有遥控了 GL都是套装 想升级好点的电子设备值得吗?
我也就有飞飞塞斯纳的本事 模拟器飞的还行 想尝试真机!毕竟我这飞场少 电直需要空间很小 不用跑道!
希望高手 推荐指导!

网友:
我飞亚拓450,不知道飞越和GL的东西,但我的一个朋友买了一个杂牌的450,感觉他的飞机质量确实太差,那个脚架不是一般的软呀,旋翼头的材料也是很软。

网友:
如果可以,450C空机

网友:
国货是要靠人品滴。也并不完全是差滴。

网友:
LZ要是能找到GL450C空机那最好,因为GL飞机质量比飞越好的多,但是价格也贵,比YT是便宜些,但是质量绝对过关

楼主:
那电子设备 入门级 配什么好?

网友:
飞魔士450PRO皮传直驱版的很不错! 我用它练动作的,熟练了才用YT的PRO飞~!

网友:
飞越,千万别买做工差的要死,买了你要不断的换东西~~~~~~你是新手买个SPROT的吧,现在V2都淘汰了,二手的千万别买精度不好免得你对机子失去信心

楼主:
LS 推荐的是亚拓的SPROT?

网友A:
我算了一下,其实亚拓sport套装如果减去电子设备也比固朗多不到几个钱(貌似1000多点),如果要配好点的电子设备最好就直接亚拓
中间的固朗空机c,淘宝有人卖我850含电机电调新的,非耐好像8-900吧好像买999的比较多
如果纯练习机,拿来摔的那种,最好就是越便宜越好,飞越吧
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算了一下,其实亚拓sport套装如果减去电子设备也比固朗多不到几个钱(貌似1000多点),如果要配好点的电子设备最好就直接亚拓
中间的固朗空机c,淘宝有人卖我850含电机电调新的,非耐好像8-900吧好像买999的比较多 ...

GL的SPORT 是1350 GL是800 价格差550! 怎么能说多不几个钱?

网友:
我没用过飞越,不评价,但是我的GL450VS昨天飞的时候撞到楼了三米多高掉下来,只坏了一个主轴和一对大桨和平衡翼杆,其他都没坏

楼主:
LS的是GL450 VS 坦克装甲加强版!

网友:
预算允许的情况下,买好的、新的哦。
还有买机机只是花钱的开始哈,买了机机,电池、冲电器、配件等等后面的花费大了。

网友:
飞越sport550元+电机电调在300-400元间=900元左右了,还是木桨的。固郎c板对带电机电调的950元左右,而且固朗的质量比飞越的好多了。电子件,自己配啦。

网友:
V2是淘汰了,但是正在服役的V2机体应该还很多吧??我就有一台。现在连GF的配件都还有。买SPORT最好

网友:
都说GL的配件不好买,

网友:
还是得顶 固朗450C

看来看去还是固朗450C划算
配件便宜
通用配件多
买配件到淘宝

QQ1018652839
马甲

电直工作室

网友:
开咯个航模群
有兴趣的模拟可以来转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是GL450 VS 坦克装甲加强版!

必须装甲加强,昨天又炸了,因为装墙炸完以后,没仔细检查,一个十字盘的连杆有裂纹,飞了3分钟左右失控,这会尾管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