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GP780+DS520,请教怎么安装。

楼主(2010-08-11):
首先是DS520的线插到780上,什么方向插啊?白线在内侧还是在外侧?
第二,我的飞越450V2,780是装在尾轴固定座的上方好还是下方好。
第三,DS520附件少了,只有一个舵臂和球头,没有安装螺丝和橡胶圈,请问如何安装?
请老手指点,谢谢。

网友A:
配亚拓自己的塑胶安装架不需要橡胶圈,螺丝没带就自己找合适的吧,同时配上垫圈,若是安装在金属托架上建议加胶圈;780安装在上和下没什么区别,据说在上面容易被大桨砍到,不过我还是装在上面,毕竟调试方便;舵机接线方向和陀螺仪自己引出的线方向相同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
可惜我找不到胶圈,这下只能先用MD922代替了。

楼主:
又遇到一个问题啊。DS520的舵臂是直接装到舵机轴上吗?怎么没有舵臂固定螺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