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C的10个小开关怎么设置?

楼主(2010-08-11):
天6C的10个小开关怎么设置?
现在动其他的舵机,尾舵就跟着动

网友:
反正我的T6C是把所有的小开关都拨到下边,不过我的尾舵需要拨到上边(从右往左第4个)

网友:
LZ去下 载份天6C说明书看看。设置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直机固定翼开关,螺距设定开关,其它的是反向跟混控开关。说明书上都有写。

楼主:
就是按照说明书上设置和链接的,可是一直是动其他的舵机,尾舵就跟着动

网友:
是不是接收插错了?尾舵不应该动啊

网友:
从左到右,1.2.3.正常工作时是向下的,9.10.也是向下,其他的按舵机运动方向调节。(注;是指直机模式)

楼主:
现在是多有开关向下(除了4通道的向上)
舵机和陀螺仪保证没接错,可是副翼和尾舵是相反的,就是说2通道是尾舵,4通道是副翼

网友A:
4,5是尾舵跟感度。

网友:
从楼主的描述看,应该是打开了开关D:
(D) (H4:OFF/H4:ON)第4通道(方向)参与混控开关

网友:
对于直升机,第4通道(方向)参与混控开关(H4:OFF/H4:ON)请置于OFF状态(即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是尾舵跟感度。

对啊!4通道接的是尾舵,5通道接的是感度,1通道接的是副翼啊!可是现在4通道尾舵就是和1通道副翼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