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客服进。

楼主(2010-08-11):
在X600与PC连接时,飞控上一直在响,看了说明,说是电压过低。这个怎么解决?我连的是台式PC。
PS:如果厂家有个电话就好,随时可以打电话请教。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没连接上 电脑上少装了一个插件
看说明吧 里面有

楼主:
是这个吗?“XAircraft Tools 2.01” 装完了。

网友B:
PC连接X600-D时,如果软件没有点击连接600D会提示欠压告警。软件如果连接上后,就不在有这个提示了。
在飞行的时候,接了电池,X600D只要电池电压不低于10V(默认告警电压),也不会提示告警。
安全第一,仔细阅读说明。飞行愉快!

网友C:
咨询一下:600D的飞控需要采取减震措施么?
会使飞行更加稳定?

网友B:
600D 飞行总量小,震动也小.另外大幅度的震动会通过圆形的纤维管的轻微变形消除。所以飞控可以不需要进行特殊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