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钻头是标准件吗,哪里能买到

楼主(2010-08-11):
直径4mm左右,问下大家知道这种钻头是标准件吗,哪里能买到。订做的话估计太贵了,实在没有准备用锥度铰刀来使.

网友:
头回见这种钻头,能钻进去吗?

网友:
你不单是想要这种钻头,而且还想长度也够长吧?长度至少也得500mm,对吧?

网友:
生资市场,这种钻头就一定要买大厂出的了

网友:
磨的很像  标准件

网友:
貌似:木工钻头

网友:
你的心思大家懂得

网友:
木仓,狗管,够长度,还得拉糖馅!

网友:
模具上加工潜浇口的钻头就是这样形状的,不过都是自己用普通麻花钻改磨的,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网友A:
如果是要深孔厚壁管,淘宝上很多,不过无糖线。照理论,拉糖线比钻深孔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深孔厚壁管,淘宝上很多,不过无糖线。照理论,拉糖线比钻深孔容易多了

实际做起来,糖线比深孔钻难多了
另外这种貌似不是深孔钻头,深孔钻头是单边刃的
如果要短的,有这种标准件,上工的我见过,长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何必自己折腾,上拍拍买现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觉得土法DIY制作管,拉糖线比钻深孔容易多了,原因是钻深孔要靠设备,拉糖线要靠手艺。。。而且深孔质量主观容易监测,废品率高,糖线只要肉眼觉得过去就行了,,还真没条件实弹试验。。

一家之言。

网友:
这钻是用来扩孔用的,前部磨尖的起到自找中心的作用,后部份钻削的.

网友:
这样的钻头我见到有地方用过,不过不是尖的,做枪管的tang 线钻

网友:
很熊壮的样子

网友:
做糖馅用拉刀,有些像螺旋铣刀.

网友:
hehe 看看不说话

网友C:
呵呵,这里也有对木仓感兴趣的兄弟啊.

网友D:
该钻头的作用类似铰刀,中间先打一个小孔,再上钻头铰钻

网友E:
自己磨的啦。为扩特殊形状孔用的。不能直接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