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玩过红外线遥控的玩具双旋翼3通道直升机?孩子的玩具

楼主(2010-08-11):
朋友儿子的一个红外线遥控3通道双旋翼玩具直升机坏了,我给他修了一下,然后试着玩了玩,发现还是挺简单的,室内机,也比较耐摔,让小孩子玩是挺好的。

这东西是两个电机带动2个旋翼旋转,前进后退是依靠的尾部一个向上的旋翼,结构也简单。

准备买一个给儿子,不知道大家都玩过没有,哪一个牌子的质量比较好?

网友:
找个带陀螺的合金机身版,感觉质量都差不多。

楼主:
难道便宜的还不带陀螺么?

网友:
网上80几的很好飞
在家里玩,很容易操控,就是充电时间长了点,冲45分玩5分钟

楼主:
玩5分钟时间太短了,里面用的电池容量太小,好像都是100-150mA的锂电池。

昨天看淘宝,有一些稍微大点的,直升机总长大约为35厘米左右,用的是普通电机,电池容量一般在1000mA左右,无线遥控,可以在室外飞飞,价格大概是在150-200元,不知道这样的是否好飞点。

网友:
这种小电直好玩,又便宜,
FXD的产品要好点,特别是3.5通的,真稳。

网友:
上次,我两同事一人买了一架,很好飞的。

网友:
別的品牌沒玩過,我也是好奇買了FXD入魔(我不是托),就手掌大,還有陀螺儀,飛起來真穩,初學者可以練練手感.後來買了九鷹218A,也是不錯.....

网友:
在淘宝上一大堆

网友A:
正考虑买架红外4通的给3岁的儿子玩玩

楼主:
FXD是什么品牌??

另外,楼上兄弟,4通的基本都比较大,给3岁孩子玩还是买个3.5通的,尺寸在20厘米以内的,这样危险性小一点。

网友:
4通的也有很小的  跟三通一样大  也是红外的   不过有两种  一种开关舵机   一种直线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考虑买架红外4通的给3岁的儿子玩玩

我儿子也三岁,4通的solo对他还是太难了,我有意吧3.5通的尾电机废了,给他玩正合适

网友:
玩具首推司马s107这个真稳定。飞行也好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C:

FXD是什么东东个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儿子也三岁,4通的solo对他还是太难了,我有意吧3.5通的尾电机废了,给他玩正合适

尾电机主要是控制前进后退用的,没必要费了。不过3岁孩子玩这个难度的确挺大,在3维空间里面飞行的东西对于3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难思考了,脑子运行速度还跟不上,呵呵。

网友:
FXD=飛翔達

网友D:
S107和6010带陀螺的都不错,我是大量买来送领 导的。

领 导们经常坐办公室写东西、开会,颈椎都不太好,弄这个让他们休闲放松下,还能起到抬头+摇头晃脑地锻炼颈椎,又便宜,又健康,又文明,又能拉个下水的,一举多得啊!!

网友:
看来S107口碑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S107和6010带陀螺的都不错,我是大量买来送领 导的。

领 导们经常坐办公室写东西、开会,颈椎都不太好,弄这个让他们休闲放松下,还能起到抬头+摇头晃脑地锻炼颈椎,又便宜,又健康,又文明,又能拉个下水的,一举 ...
这个好,把领 导拍得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