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DIY高手的CNC改造记录(更新完了)

楼主(2010-08-11):
在网上看到一日本DIY高手的博客,里面有很都机床改造的介绍。
这次选取其中的铣床改造内容,简单翻译后发上来,大家一起看看。
(本人日语水平有限,有错误之处还请包涵。)

1.台式机床
      不单单局限于CNC机床,作为机床的机械性能,以下精度是必须要确保的:
工作台面的高度均一性、主轴的倾斜度、主轴的接触精度等。
      家用机床与工业用机床有所不同,几乎所有的厂商都无法保证其精度。只能
看运气了。确认了这个机床的精度,基本上满足了实用要求。特别是Y轴方向的
主轴倾斜度,基本上是不可能调整的,但这次的精度不错,蛮满意的。还有、与
精度不同的另一个要素,就是工作台面的滑动状况,没有什么不顺的感觉,动起
来很顺畅。作为台式机床来说,还是达到了相应的水平的。

楼主:
2.滚珠丝杆
关于丝杆直径,由于原来的梯形丝杆的直径是25mm,所以滚珠丝杆也想用25mm的。
但考虑到支架部变大了,有可能会装不下,所以只能选择能装下的支架尺寸,然后再选滚珠丝杆。

楼主:
3.为了安装Z轴的滚珠丝杆,拆除机头时的照片。
在机头下垫上木支架,然后移动工作台面,将机头拆下。

楼主:
4.安装机头的托板也拆下来了。

楼主:
5.Z轴的构造。

楼主:
6.Z轴机构全部拆除后的状态。

楼主:
7.Z轴托板和大直径丝杆用的支架,是连成一体的。

楼主:
8.安装滚珠丝杆时的照片。

楼主:
9.固定滚珠丝杆的上部。照片是安装好连轴器的样子。

楼主:
10.从上面看Z轴丝杆安装好后的样子。

楼主:
11.装好伺服电机后的照片。

楼主:
12.Z轴手动摇柄。安装有离合机构。

楼主:
3.在安装XY轴时,只能实测各部件的尺寸,所以经过反复确认后,才定下了滚珠丝杆的位置。

楼主:
14.加工滚珠丝杆支架的照片。

楼主:
15.X轴与Y轴用的支架。

楼主:
16.支架与滚珠丝杆安装好的照片。

楼主:
17.滚珠丝杆的支架比原来的梯形丝杆的支架要大,所以与工作台面的相干涉。
     因此,必须将工作台面的背面铣掉一部分。

楼主:
18.丝杆安装好后,支架与工作台不干涉。

楼主:
19.加工手动摇柄时的照片。

网友:
给个地址上去观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