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狐还是没飞起来

楼主(2010-08-11):
上次在论坛问了火狐的尾变距问题,现在基本解决了。
不过现在还是没飞起来,开始的时候用的15T的齿轮,油门打到头JJ根本离不了地,于是换了18T的齿轮。
结果换上18T的齿轮后,赶紧升力大了些,不过还是离不了地。(上了训练架,要是不上训练架的话可能可以离地,但是估计也就能离地)。
螺距测过了,在最大油门时候是12度。
齿轮间隙专门调过了,应该不会太紧或太松。
不过期间把香蕉头改成直接焊接了,但是焊接时候电机不太好上锡,不过启动时候没有以前那种吱吱的声音了。

网友:
你的螺距不对吧,不然怎么会飞不起

网友A:
训练架太重了吧

网友:
一定是螺距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训练架太重了吧

老兄可是火狐的专家了

网友:
LZ啊,你看看风是往上吹还是往下吹?12度螺距怕是负螺距吧?

网友:
我入手火狐到今天有一个月多一点日子.什么倒霉的事都碰上了.先是控出问题.返厂修.后是购入二套火狐中没有一粒1.4mm螺丝.球头无法装.再后来就是调试飞机时尾陀机连续坏了二只.再加上试飞时秒炸.炸一次必损件.到今天统计一下共花费1066元了.但我没放弃.今天上午我换上金属十字盘及金属尾桨夹后.再统调了一下.然后试飞.留空时间十多秒钟.还是炸了.但这一时刻.机子的悬停状态告诉我.机子调试已正常.我离成功不远了.剩下来要做的事就是苦练模似器.
我想我一个老头都能挺过来.楼主应该没间题.贵在坚持.永不轻言放弃.
在此我感谢yxu2008.信号旗.及帮助过我的同好.没有他们在坛里发表的文章和图片.面对没有一纸装配说明的火狐.我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装起来的

网友:
是不是电池不行

网友B:
火狐要飞起来还是很有挑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狐要飞起来还是很有挑战的。

真的啊。。。呵呵,也想搞一只来玩玩了。

网友:
螺距都这么高了都还没飞起来,肯定是飞机有问题了,动力系统有问题咯。450一般悬停5度就够了

网友:
我也飞火狐来着

我也是买了2个空机,一个电机,那个套装, 开始用的3个MD933舵机,飞着比较辛苦。后来换了3个4.3克的小舵机,飞着很好用,当然3D我是没试过,估计也不成,力气不够。现在我的火狐,每天飞6块电,非常好飞。
 过2天我发个我火狐的装机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训练架太重了吧

我秤过全配重量,比火狐的介绍上的好像是重30克左右,晚上回去再称下。
有减重空间,训练架可以去,接收可以把731换631。

网友C:
火狐原配动力飞悬停没问题的,我的以前的火狐还没15T马达齿呢,电池还是旧电池,别说升起来,切3D猛推油门,机子一样往上窜。。螺距和油门曲线配合很重要,配合不好,尤其是低油门的时候螺距过大,往往马达转速就上不去了。这个马达扭力应该很小。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回复的朋友,并严重感谢yxu2008!
我没着急把火狐飞起来,先练调机再说,不会放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狐原配动力飞悬停没问题的,我的以前的火狐还没15T马达齿呢,电池还是旧电池,别说升起来,切3D猛推油门,机子一样往上窜。。螺距和油门曲线配合很重要,配合不好,尤其是低油门的时候螺距过大,往往马达转速就上不 ...

我的螺距设了3个点:50%、75%、100%,另外两个点曲线拟合的。
油门是线性的。

网友D:
請問可在那里買到火狐?
謝了

网友E:
塑料火狐,金属火狐,山寨玻纤EP200都飞过,也飞过飞越的250,都只是悬停。个人感觉山寨玻纤EP200>金属火狐>塑料火狐。200比飞越的250好飞。用4.3克舵机的飞行时间要长2分钟左右。飞越的250要耗电些,相同情况下飞行时间要短2分钟左右。

网友:
我说句实话吧, 塑料旋翼头其实没有新手朋友想的那么差
塑料零件炸机要么断裂, 要么就没事, 更换成本也低
金属件炸下来,看起来东西还在, ,变形的变形,裂的裂,更换成本较高
所以很多人舍不得换,搞搞就继续用,就这样称为比塑料耐炸
其实飞机精度下降了很多,震动大,隐患多,锁尾差
-------------------------------------------------------------------------------------------------------------------
我250一次炸机损矢总比塑料火狐大,便宜的东西你不让他坏,那只好坏贵重的了
(比如火狐从未扫过舵机, 250就已经扫4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可在那里買到火狐?
謝了

上淘宝,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塑料火狐,金属火狐,山寨玻纤EP200都飞过,也飞过飞越的250,都只是悬停。个人感觉山寨玻纤EP200>金属火狐>塑料火狐。200比飞越的250好飞。用4.3克舵机的飞行时间要长2分钟左右。飞越的250要耗电些,相同情况下飞行 ...

楼主:
又在论坛收了一个250SE,准备先把250SE飞起来,以后再飞火狐。

网友:
等你飞习惯 YT250se 不会再想飞 火狐的了。

网友:
啥新产品啊? 希望是ep100v2 pro ,做的精度高些, 振动也可以控制住。

网友:
以前买的kawa250 我没能飞起来, 后来当配件用了。

网友F:
新手潜水中,楼主同情你,我开始上这论坛就看见你的帖子了还没飞起来啊~~~~~~~~~~~~~

楼主(2010-09-25):
引用 网友F:
新手潜水中,楼主同情你,我开始上这论坛就看见你的帖子了还没飞起来啊~~~~~~~~~~~~~

这几天刚刚把250SE飞起来了,正在对尾。

网友:
这么小的机还上训练架? 称称机多重, 训练架多重

之前就有模友说过, 训练架这个东西让机体变重不好操控, 适得其反

想安全先练好模拟器

网友:
怪味逗的升级件,没见上架啊

网友:
又见西尔同志出现

网友:
哈哈~可以喔没多余的接收机了~不然装个陀螺和舵机家里躺着的火狐又能上天了~

网友:
西尔金属的,不知如何?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54573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