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6平衡冲 糊了

楼主(2010-08-11):
今天下午没事就研究6s 3s*2(以前做过成功的)今天下午正常接线同时冲两块3s不知什么原因B6糊了
这是全貌

这就是糊了的地方 看了贴片上写的121这是什么东西呀
再来一张

目前不影响单块3s充电
刚才用万能表量了 旁边好的121 阻值是0.02  被烧毁的阻值是0.033
想问一下 在哪里能找到这个贴片呢 我把家里的显卡 主板 光驱 硬盘 软驱 和坏了的MD的板子全找遍了可就是没有121的 怎么办啊 请前辈们指点指点啊 先谢谢了
还想问一下 经过这次事故修复后对平衡冲精度会有影响吗?

网友:
一个120欧姆  6个并联  20欧姆  买20欧姆的绕线电阻自己替换  3-5w的就行

网友:
这种封装的好像一个是1/4w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明天我就去电子城

楼主:
刚才我用200欧姆四分之一瓦的电阻10个并联也能得到20欧姆呵呵(现手头就有这个 没敢往上焊)就是不知道应该多大瓦数的

网友:
1/2 瓦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新充电器啊 刚冲了3块电池

网友:
10贴片个不好焊   没3w左右的绕线电阻        一般电子城磨一下10个就卖      都给换了    5w能装的下用5w也行

网友:
买充电器要选择有保修的才行,不要图小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