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控直升机模式如何关掉混控

楼主(2010-08-11):
我准备装固郎平衡仪,说明书讲必须关掉原控的混控平衡仪才能工作,我的是JR控,请教在直升机模式下如何关混控,先谢了

网友A:
我的是Futaba遥控,也不是“关掉混控”,而是选择传统旋翼头的直升机类型。

网友B:
LS说得对,就是选择旋翼头的模式而己!
先普通模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