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二次变频机

楼主(2010-08-12):
我前一阵买了一个日冠的接受机  测了距确实挺强悍的   地面 6EX近2公里   我用的是天六A的控还不错。。。但是突然换了下通道  接受机就在没对上过频率。。哎。。。估计炸机炸坏了 吧。。后来搜了下这个接收机 有说好的有说坏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怕冷。我在北方 冬天挺冷的。。
         有用过的都说说吧。。。 日冠的接受机 跟 大金鹰的哪个好啊? 真在犹豫呢 日冠的可以引脚 金鹰的是不是不行啊。。  希望老手们给个意见~~我只能再买一个了。。。

网友:
**错 字 一个~

楼主:
LS????
  什么地方错了啊?
??

网友:
我用过不错
推荐~

网友:
关键字

引用 楼主:
LS????
  什么地方错了啊?
??

新手请假 二次变频 我前一阵买了一个日冠的接受机  测了距确实挺强悍的   地面 6EX近2公里   我用的是天六A的控还不错。。。但是突然换了下通道  接受机在没对上过频率。。哎。。。估计炸机炸坏了 吧。。后来搜了下这个接收机 有说好的有说坏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怕冷。我在北方 冬天挺冷的。。
         有用过的都说说吧。。。 日冠的接受机 跟 大金鹰的哪个好啊? 真在犹豫呢 日冠的可以引脚 金鹰的是不是不行啊。。  希望老手们给个意见~~我只能再买一个了。。。

网友:
日冠的接收机元器件是人工贴片焊接的,恒吉的是机器自动贴片焊接的,两种的焊接质量差别很大,反映到使用上就是可靠性恒吉的比日冠的要高很多。

网友A:
我看到了FPV栏目里有人把恒吉的接收机飞出了3500米的距离,自己查下相关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了FPV栏目里有人把恒吉的接收机飞出了3500米的距离,自己查下相关的帖子。

是在没有用功放的情况下吗?真要是这样,我想买一个,正为接收的事犯愁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LS????
  什么地方错了啊?
??
哦呵呵 确实错了。。。。晚上太困了。。谢谢了

网友:
我也正在犹豫呢
想买RP8D1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呜呜。。。。出来个老手说下呗。。。。造福了大家呀。。。

网友:
错x别x字还有标题“新手请假”...
LZ丢人丢大了

网友:
话说楼主就不能编辑下帖子改改?

网友:
错几个字不影响生活自理。。。

楼主:
。。。。。。。。叫大家帮个忙 。、、结果都。。。
哎 !!!!!!

网友:
日冠不错  我天地飞06A  用日冠的 快1.5公里了。。还没失控  不敢往远飞了。。 恒基没用过。。没有评论  呵呵

网友:
大家用的二次变频接收机是PCM还是PPM的?一般的价位是多少?

网友:
我想问下 冠丽的4通控 能上二次变频的接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