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平衡充和电源

楼主(2010-08-12):
新手加电子盲,买东西的时候很盲目,决定入魔后买了个一套58的简易平衡充连电源,请老鸟们看看能不能用。从我充过的几次来看,三块电池充完后的电压差在0.01~0.02v,用便宜的数字表量的。有一次充电发现从电源到充再到电池都热得有点烫手,虽然是电子盲,但也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电子设备工作时热到这种程度都是有害无益,心里实在害怕。先看看充。

充电器我爆开过,里面三个mos管,一个芯片,工艺很一般。对这些东西没什么办法,只好在mos上贴上导热贴再装回去,保证热量能传导到机壳上,再给充加个大大的散热片,因为铝合金外壳不平,根散热片接触不好,只好涂了点导热硅脂。这个散热片可是有年头了,现在年纪小点的模友估计没见过,最早的赛扬cpu的散热片,300A十几年前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代神U呀 。

弄完这些能弄得,就把眼光转到电源上了,在我想来,充电器那边工作辛苦,关你电源多大的事呀,要你挣得这么烫!肯定是品质有问题,山寨货就是山寨货。正好在网上买镍氢电池,顺手在同一家店里买了个6.5元的12V1.25A开关电源,拿到手上一看,的确是没怎么用过,输入输出插口都没什么擦痕,不过贴纸的寨味儿就很足了,市电输入要配一根单独的8字口电源线,输出插头也要换,好在也不麻烦。管他那么多,先爆开再说。图片在下面,请大家看看。

这个是冲随带的电源,标称12V1A,壳子打了胶粘起来的,要我暴力拆开,不过反正不打算要了。打开一看,tnnd,更不想要了。

下面这个是6.5元的12V1.25A电源,贴纸砢碜点哈:

照片拍得不太清晰,大家见谅。晚上光不够,左手拿着包了餐巾纸的强光手电补光,右手单手拿相机拍照,FZ7的微距功能又不强,快门速度去到1/8,实在是不好拍。

有请各位走过路过的高手们看看,这个充还能让我在新手阶段对付着用用吗?不会成为电池杀手吧?这个1.25A电源看上去还行吗?能不能配俺的简易充给电池充电?要是不行的话,我直接用我的DELL 350瓦的12V输出配平衡充行吗?

网友:
玩筒子的人还用这种充电器?

网友:
夏天电源,充电器都会很热。电池不会热。你要知道电源的额定功率要大于充电器,不然的话会烧电源。

网友A:
一般来说是电源不行,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电源不行,换了吧

谢谢指点,请问下面那个开关电源能用吗?还是直接用电脑开关电源比较好?

网友:
一组电池100多,冲坏了就不好了,还是一次到位弄个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