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机什么牌子好?

楼主(2010-08-12):
想买一台200A氩弧焊机.用途是业余玩玩.家用单相电.不知什么牌子好?本地卖900元逆变TIG,三新牌.不知质量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买一台200A氩弧焊机.用途是业余玩玩.家用单相电.不知什么牌子好?本地卖900元逆变TIG,三新牌.不知质量如何?

我买的是广州烽火牌的  2400 元 焊机。很好用!!!
氩气,小瓶15元,大瓶的60元,  开始145元买了个小钢瓶用,不好,后来700 块钱买了个大瓶,送气站那里买的循环用的,很划算。

网友:
当然是交直两用的,可以焊铝啊,看你用不用的上了。

网友:
报个价 单亚弧

网友:
这个多NB人都说话了 我就不发言了 我代理瑞凌的   还好多牌子

楼主:
买直流的还是买交直流两用的好。

网友:
我这边五金城有个店有卖,佛山南海产的 艮象牌 两用机。开价1200仅包5M氩弧焊线。保修一年。。。

艮象逆变式氩弧焊机(TIG数显)引弧容易,电弧集中,具备提前送气,廷时关气及焊接电流自动衰减,时间连续可调的装置,还有脉冲选择、脉冲频率可调、峰值电流可调、谷值电流可调、自动控制起弧、收弧特性、焊接稳定,使焊缝成形与内在的质量均达到最佳效果。非常适用于对焊缝有特殊要求的情况。
特点:
1、高频引弧可靠,焊接成型美观,输出电流,稳定调节,方便可靠、结构简单、维修方便。
2、该机具有数显预置电流,方便调节,体积小,重量轻。

用途:
1、广泛应用于厨房设备、制造安装、装修工程、不锈钢制品业、模具制造、化工容器业、铜钛等制品焊接。

网友:
我们工厂就用瑞凌的,很好的,这个厂子好像还出一个叫瑞龙牌的,没用过,氩气是50元一瓶。呵呵,我们用水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准备买个瑞凌的.

网友:
我们公司施工队的全是瑞凌,买了几批了,质量不错,200A、160A的都有。  要买正品就去瑞凌网站找找当地的经销点。

网友:
瑞凌好,但前提是你能买到正品。

网友:
优利特的氩弧焊手焊两用的,800元

网友:
瑞凌的我用过,还是不错的,有两用型的,使用起来很方便,不是托,实用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好可怜,我们这里大瓶40升的氩气30-40元,小瓶8-12升的10-15元,用的多便宜。你们怎么那么贵呢?

  MB我这气站黑了...黑到没戏了...小瓶都30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本地产焊机.用了8年了...还是好好的.....氩弧焊气贵那 小瓶的气2个小时就没了。。。大瓶的我这换换100块。。。唉。。。

兄弟好可怜,我们这里大瓶40升的氩气30-40元,小瓶8-12升的10-15元,用的多便宜。你们怎么那么贵呢?

网友B:
我买的本地产焊机.用了8年了...还是好好的.....氩弧焊气贵那 小瓶的气2个小时就没了。。。大瓶的我这换换100块。。。唉。。。

网友:
家用小型逆变电焊机有两种核心器件的.MOS功率场效应管的,IGBT的.家用一般用IGBT单管的可靠性高些!这样来计算,IGBT受制造技术限制,最大电流在75A,做好散热,做好高频电压电流保护,实际工作电流在30-40间.以家用最大200A电流算,200*28=5.6KVA,最大电流时220*30=6KVA,和IGBT极限电流合适!另外IGBT工作频率在20KHZ左右,而MOS功率场效应管在几百KHZ到1MHZ之间,后者的电磁污染干扰大.MOS功率场效应管单管功率小电流小,组成电路要多管并联,可靠性差,好处是变压器和滤波电感小,可以做的很轻巧!综上所述,家用小型逆变电焊机,选用IGBT的更合适些.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能一概而论!至于牌子,现在技术很成熟,关键看核心器件质量,工艺质量,售后服务.一般来说名牌售后服务好些!

网友:
不要小看机器及零件表面的处理效果,没有实力的杂牌小厂,胡乱拼凑的零件,表面往往很差,表面差,内部也好不到哪儿去。有实力的大厂,往往会采用优质的零配件,质量可靠有保证,反映在表面,就是零件表面处理精致,机壳做工好,装配好,零件位置准确,无划伤、磕碰、毛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