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索操纵机构布线图

楼主(2010-08-12):
继续为大家提供参考资料~
竞赛级帆船模型的典型帆索操纵机构布置图 由法国爱好者克劳迪奥设计制图,希望大家喜欢!

网友:
非常有用!顶!

网友:
顶一个,如果有这船的龙骨和肋板图就完美!

网友:
顶,最近也迷上了帆船,正打算入手一条,可可惜玩这个人太少,卖家也少,价格太不透明了,同一条船,差价太大,都晕了。请问过来人,新手入门,哪种比较合适,大约在什么价位??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从几百块到上万块都有,看你自己的经济条件啦!入门嘛,2通道E级的大把,船长从500-1000不等,质量好坏不一。推荐顺博的船,做工相对好些,质量可靠,设计合理。

楼主:
如果银子不成问题,又要漂亮好看,那么雷虎的Victoria和新西兰酋长号,价格为800和1600,还嫌不过瘾的话,京商的海风或者田宫的YAMAHA,2000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从几百块到上万块都有,看你自己的经济条件啦!入门嘛,2通道E级的大把,船长从500-1000不等,质量好坏不一。推荐顺博的船,做工相对好些,质量可靠,设计合理。

顺博你推荐那个?我是超越800,现在打磨完了以后一直没有找到小罐的硝基漆,现在看到有种汽车漆是树脂漆能不能来做底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博你推荐那个?我是超越800,现在打磨完了以后一直没有找到小罐的硝基漆,现在看到有种汽车漆是树脂漆能不能来做底漆?

我的船和你一样。感觉小了点。顺博不知道有没有更大的船了,不过超越800对入门来说应该足够了。你把原厂漆都打磨掉了?如果用罐喷,最好买硝基的,汽车底漆如果是单组份的很好用。然后再上面漆的话,普通的罐喷也凑合着用了。如果你真的舍得的话,拿到4S店去喷,直接用汽车漆哈哈(至少可以去喷喷底漆)

网友:
下 载了学习先,貌似比玩快艇来的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船和你一样。感觉小了点。顺博不知道有没有更大的船了,不过超越800对入门来说应该足够了。你把原厂漆都打磨掉了?如果用罐喷,最好买硝基的,汽车底漆如果是单组份的很好用。然后再上面漆的话,普通的罐喷也凑 ...

罐喷的我这里没有硝基的,汽车底漆我问了好像是什么树脂的,应是单组份的。我准备明天去看看学名然后回来发帖问问再说,我这里没有喷的那种汽车底漆。另外我这里4S店不提供这样的服务,给钱也懒得搞。无语了……另外我这里看的喷罐好像都是丙烯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罐喷的我这里没有硝基的,汽车底漆我问了好像是什么树脂的,应是单组份的。我准备明天去看看学名然后回来发帖问问再说,我这里没有喷的那种汽车底漆。另外我这里4S店不提供这样的服务,给钱也懒得搞。无语了……另 ...
丙烯类不是不能用,就是漆膜比较脆而已。作为船用,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丙烯类不是不能用,就是漆膜比较脆而已。作为船用,问题不大。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处理可以要丙烯类好一些,我准备是在外壳喷四层,前三层用白色丙烯类漆第四层用丙烯类光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处理可以要丙烯类好一些,我准备是在外壳喷四层,前三层用白色丙烯类漆第四层用丙烯类光油!

喷罐先在热水里泡10分钟,这样可以让罐内压力增加,喷出的颗粒细腻一些。用喷罐要注意距离,太远太近都会影响表面光泽。20公分左右合适。还有就是起始位置都应该在零件之外。

网友:
有橡皮筋的拉索设定,收藏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喜爱,

网友(2011-03-29):
路过学习  赚点积分

网友:
拉索好像跟橡皮筋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