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好赢启动线性问题!!

楼主(2010-08-12):
60A好赢电调如何提高油门启动的线性?我用的6S金属涵道1.6KG推力的,电池是22.2V,25C,2600MAH的,小油门启动总是卡,大油门没事。。。已经分别用电调进角低,中,高测试了,但也都还是卡。。。。油门行程也重新设置了,油门微调也调高了一些(再高的话电调发现油门未归零就不给信号)。。。。。但是都不行。。。。网上说好赢的不如中特威的线性好。。。。是不是这样?诸位大虾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另外若设定电调进角为高的话会不会增加耗电量?-----谢谢!

网友:
 如果是这样可能要检查电机多点

网友:
其实你那个声音问题不大的,把进角设为高,油门推过那一点,别找问题了,这种问题基本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