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更换亚拓450型直机轴承!

楼主(2010-08-12):
各位老模友们,本人刚刚入魔,购入一台二手亚拓450直机,前几天试飞悬停,油门推动时,飞机抖动厉害,经身边的朋友指点,可能主轴或横轴弯了,昨天按着说明书把主轴横轴更换,在装横轴轴承时感觉怪怪的,装好的旋翼头试着用手轻轻扭动,感觉一卡一卡的不是很顺畅,请教各位,这样是否正常???

还有个问题就是拆下来的横轴和主轴看上去感觉一点都不弯,而且放在桌子上滚动了一下,也没感觉弯,如果这样是否还是能继续使用,现阶段只飞悬停用,感觉不会出太大问题??

楼主:
  没人解答下嘛?

网友:
抖动先要检查大桨的动静平衡

网友:
支持楼上,先把大奖平衡做好,最好尾桨也做平衡

楼主:
大奖平衡没问题的,测试过了,两只桨只差0.02克,这个基本算是没什么差距吧

网友:
应该是横轴轴承损坏!检查办法是取下轴承,插入横轴,转动横轴,如果有一格一格的感觉,那就是轴承坏了,换掉就是了!二手的东西买回来还是多多检查为妙!

网友:
卡就绝对不正常。

可能是轴承损坏,换个轴承看看。

横轴和主轴你这样看是看不出偏的,要装在手电钻上看转动是否一个点,若划出小圆圈了,则一定弯了。

网友:
止推轴承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