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电机旋转方式的疑问

楼主(2010-08-12):
最近装机时发现原来电机有2种旋转方式,一种电源线是从顶部出来的,因为固定座在顶部,用手转动时实际是下部的电机主体(就是下图中左边电机的亮银色电机身体部分)和轴一起在转动。另一种是电源线从电机底部出线的,因为固定座也在顶部,我觉得应该就是传统上的轴转而电机身体不转动的,问题就是第一种电机如果装在直升机上运行的话是不是就是整个电机身体在转动啊?那这个转动体相对细小的轴转来说也太大了吧,而且可能由此产生的震动也会很大啊?
借用老羊的图片一张,下面图中左边的就是我说的第一种电机,右边就是第二种电机。

楼主:
再贴一张右边电机的出线方式
底部出线

网友:
普通电机和外转子电机

网友:
都是外转子电机吧···

网友:
一样的就是引线部位不一样

网友A:
两种电机实际是一样的,只是接线位置不同。
工作时都是外转子在转

网友:
两种电机实际是一样的,只是轴位置不同。
工作时都是外转子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电机实际是一样的,只是接线位置不同。
工作时都是外转子在转

什么意思呀?还是没懂,工作时是不是都是只是轴在转呢?因为用手转动时,第一种是电机主体和轴一起转的,难道通电工作时就变成只有轴转了?第二种肯定是只能轴转了,不然电源线也跟着转?肯定不可能!

网友B:
····   外壳转动    但外壳不跟飞机接触   是上面这个部分安装在马达固定座上

网友:
都是外转的,YT的穿了个马甲而已

网友C:
第二个就亚托的电机嘛,只是出线方向不同而已,你要是拆开看下就知道了,它和第一个没什么不同,一样是外面在转,只不过它又加了个外壳而已。
它们的线圈都是固定的,在中心叫定子,磁钢在外面转,叫转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呀?还是没懂,工作时是不是都是只是轴在转呢?因为用手转动时,第一种是电机主体和轴一起转的,难道通电工作时就变成只有轴转了?第二种肯定是只能轴转了,不然电源线也跟着转?肯定不可能!

军校进修..........瀑布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就亚托的电机嘛,只是出线方向不同而已,你要是拆开看下就知道了,它和第一个没什么不同,一样是外面在转,只不过它又加了个外壳而已。
它们的线圈都是固定的,在中心叫定子,磁钢在外面转,叫转子。

哦,明白了那貌似还是亚拓的设计好点了,它在外面再弄个罩子比较安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军校进修..........瀑布汗!

嘿嘿!还有上将都是新手的呢!我这个也不算啥?再说术业有专攻,学无止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外壳转动    但外壳不跟飞机接触   是上面这个部分安装在马达固定座上

外壳转,总觉得那么大个没有轴转放心呀!离心力应该也大吧!

网友:
散热好啊……再说,外转子电机一般扭矩大些。做电机的时候肯定做好了动静平衡了,离心力大,也符合安全要求。

网友:
只是内转和外转的分别,450都是外转的多,散热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转,总觉得那么大个没有轴转放心呀!离心力应该也大吧!

楼主可能没见过,某些大一点的外传子无刷电机     外转子部分在接近底座的那边会增加一个薄壁
轴承,来增加转子整体的稳定性,同时也可以减少  因不小心碰撞转子外壳而跟定子铁芯扫堂的可
能性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
亚拓的拆了一看   定子就一丁点小·····    004上的一样

网友E:
外转子好啊。散热块,扭力高是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