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中的新手:第二次装飞机,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楼主(2010-08-12):
03年就买了油动飞机,摔了,后来一直没玩,这次对老婆软磨硬泡答应买了第二架电动EPP,从零开始学起,我会将我装配的过程记录下来,请各位帮助指点。
在某知名模人的TAOBAO店购买的套件,飞机EPP的,配XXD2212(KV1000)电机,XXD20A电调,ACE15C1300mAH11.1v电池
晚上上照片。

楼主:
早上看了一眼香蕉头,发现不知道怎么焊接,接头短,香蕉头上还有个侧孔,晚上给大家照片,能帮我解决的发个照片也可以,谢谢。

楼主:
老大,上班那,真没办法照照片,晚上一定补上。

网友:
很容易焊锡的啊,关键注意电烙铁的功率和焊锡丝

楼主:
电烙铁的功率应该在多少范围内,焊锡丝有什么要求,谢谢
我的电烙铁在父母那,这周没法去拿,只得找个修电器的帮忙焊了。

网友:
正想装机,来学习学习

楼主:
先上个配置表,先感谢一个我的老婆。

楼主:
先上个全家福

楼主:
配件照片

楼主:
照片看完了,开始问问题了,问题1:下面照片中的舵机延长线连接方法哪种正确?

网友:
左边好点吧。其实你自己认得到,延长后舵机接线盒接收机同步连接即可,如果连错,就是舵机不动而已,转个方向就好了。

楼主:
问题2:下面照片中香蕉头和T插哪个是公头,哪个是母头?

楼主:
问题3:电机电线分三种颜色,电调电线都是黑色的,如果进行连接?

网友:
  左边对吧

楼主:
问题4:我发现电机轴比螺旋桨预留的孔大,螺旋桨不能安装到电机轴上,是否需要手工加大预留孔,或者其他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3:电机电线分三种颜色,电调电线都是黑色的,如果进行连接?

随便接,看你需要的转向,如果方向反了那就随意调换两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4:我发现电机轴比螺旋桨预留的孔大,螺旋桨不能安装到电机轴上,是否需要手工加大预留孔,或者其他方法?

不用加大,桨是安装到桨保护器上的,不是直接加到轴上的!

网友:
1. 左面
2. 有個洞的就是母,插入洞的肯定是公
3. 插反了隨便掉換一條線就可以,不用分

网友:
问题1:左面的是正确的。
问题2:香蕉头左面的是母右面的是公,T头左面的是公右面的是母
问题3:三个颜色可以任意调换一下就好了,就如楼上所说。前拉后推这要看你的需要了
再有焊接香蕉头时,香蕉头侧面的小孔你可以吧电烙铁尖插在里面然后再香蕉头里面灌锡紧接着把线头完全插进去再拔出电烙铁就可以了
香蕉头 电调那端要焊接公头 正负极你要参考着电池的母头来焊接 一面弄错了那可就麻烦了,会短路的。
再有20A的电调 有些偏小了点
电烙铁的功率在30-40W最好
最后 祝你玩得开心

楼主:
先谢谢各位,尤其是唐山模迷,正想问香蕉头怎么焊接那。您的意思是从侧孔直接灌锡,在锡热的状态下,把线头插进去,冷却后就会固化。
20A的电调我看了性能,正合适,但没有升级的空间,先飞起来再说吧。

楼主:
另外还是不太明白桨是如何装在保护器上的?
今天开始学习装机的帖子,有知识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是不太明白桨是如何装在保护器上的?
今天开始学习装机的帖子,有知识大家一起分享。

给你看个我的飞机的安装图
桨保护器拧在电机轴上,桨装到桨保护器上面后用黑圈皮筋勾住2侧的螺丝固定即可
具体见图:)

再来一个:)

网友:
香蕉头的焊法这个贴里有相机说明和图片,看了就会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988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很感谢晴阳

网友:
公的肯定 凸出来的  母的 凹进去      这架空机也不菲啊 呵呵

楼主:
第一架先买个成品,以后再自己制作。

网友:
对楼主无语了~~~~麻烦你抽点时间,搜索论坛多学习!不愿意搜索,就找本地模友手把手地指点你~~否则结局会和你飞油机一样~~~
新手选这种飞机,不要以为EPP耐炸,你飞过就会知道,EPP同样会炸得连**妈都不认识~~~~
我的感受是,装飞机远远比飞飞机要求更高~~~

楼主:
史上最次的T头焊接,买了电烙铁和焊锡,回家就焊,水平太差,还得慢慢学习。

楼主:
再来一张,热缩管使用的不太好。另一端使用的是防水胶条。

楼主:
自认为公母头焊接的还行。
问题5:电机和电调哪个焊接公头母头都行吧?

楼主:
最后来张电子设置调试的图片。

楼主:
刚开始调试时,将电调向接收机供电的线头插到第9通道(天8遥控器)上了,怎么电机都不转, 后来想起是油门控制电机,就改插到第3通道上,还真转了 。
问题6:我用的是天8的遥控器,油门推到中立位置时电机才开始旋转,低档到中立位置电机没有反映,是否需要设置遥控器或电调?

楼主:
我焊接接头时固定装置使用的是钳子,还动用了老婆帮忙稳住,因此还是提醒新手买个台钳,本人也正打算购进一个,以后使用方便。

网友:
怎么飞机玩的公母都不分了嘛~~~ 插进去的当然是公的,**的是母的

网友:
热缩管当然得用火烧下才起到缩的作用啊!!

网友:
新手飞这个?

秒炸! 浪费钱 老实点买架联系机!

楼主:
利用下午装了个初样,装的过程忘记照了,大家看结果吧。

楼主:
继续,没装尾撬那还

网友:
那个T插 ,焊的惨不忍睹啊。。。。。。

发个我的参考下吧:)

网友:
我第一次焊T插也没焊成那样啊。。

楼主:
惭愧惭愧 ,我用的是圆锤头电铬焊,40W的,总是焊不上,可能手法不对,下次再多研究一下。热缩管用最细的套不上,大一号的又松,是不是还得加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惭愧惭愧 ,我用的是圆锤头电铬焊,40W的,总是焊不上,可能手法不对,下次再多研究一下。热缩管用最细的套不上,大一号的又松,是不是还得加热?

热缩管原本就是大一号的,加热后会缩小从而达到包住线的目的。热缩管热缩后会变成原来的三分之二大小左右,所以你找比你的线大一点的热缩管就可以,太大了也不好,缩不到合适大小。
一般焊T插用4mm或者3mm的热缩管就行。。。香蕉头你就买比你香蕉头直径大1号的热缩管:)

网友:
电机的三接线用公的香蕉头,电调用母的,自己想一下就能明白的,电调输出给电机用母的就能防止接头相碰引起的短接。当然你的热缩管要套住整个母头。另外焊接时香蕉头和t插能固定下更容易。

网友:
幸亏您上来没玩油的,要么不知道要砍死多少人      EPP很软注意加强,不要空中折椅了

楼主:
 我那油机是一飞冲天呀,直接失速坠地,在我们家的麦子地,周围除了我和我妈没别人,所以比较幸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烙铁的功率应该在多少范围内,焊锡丝有什么要求,谢谢
我的电烙铁在父母那,这周没法去拿,只得找个修电器的帮忙焊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0625 看完对你应该有点帮助 烙铁40W左右就够了 一般的焊锡丝就可以!

网友:
公母都不分,你结婚这么多时间都枉然了。如果你不用蹭别人的器械,怎么焊都无所谓。t插这么焊等着完蛋吧,完全不合格。另外epp飞机其实操控能力要求比练习机更高,初学者其实真的不建议用epp,飞机不是用来摔的,真的摔下来都完蛋的,好好对待每次飞行,飞什么飞机都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2:下面照片中香蕉头和T插哪个是公头,哪个是母头?

插头的公母? 跟人和动物一样,没什么两样,插的是公,被   插  的是母

楼主:
一直忙,刚安装上舵机,上图供大家参考。

楼主:
副翼(有些地方安的不对,没材料,只得临时想方法了)

楼主:
用三角形还是梯形好?

网友:
60楼的摇臂连杆塑料卡口LZ好像用的是胶粘的,错了,直接卡进去就是了,你仔细看这个塑料件,一头小孔你安装对的,另一头有条细长的开口,吧连杆钢丝直接按进去,这里不要胶水,万一脱胶就麻烦了,还有用胶水的话就不方便拆装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其实我是看到那条细口了,觉得应该是把钢丝放进去,但后来觉得有点小,放不进去,就没再想,直接胶水了,我看看能不能重做或修改吧。

楼主:
刚看到,谢谢“成都小cai神”给我加精华,估计我的做法可以成为反面教材,错误太多

楼主:
电机安装,套件里没发现有电机安装螺丝,在家里只找到两个螺丝,先凑合安装上,周末再去买。

楼主:
装上螺旋桨试试,风还挺大,可以当电风扇,嘻嘻……。真想去试飞,可还有一些需要调整,忍住了。

楼主:
这是电机里面自带的捆绑螺旋桨的,像是皮筋,不知道强度如何?

楼主:
重心的测量是这样的吗?应该在前缘的多少处?谢谢

楼主:
目前飞机的总重在490-500克之间,是否正常?配件全部放在机体内称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那个就这么重,那我正在做的微风就更重了,电机1000kv电池11.1v,20c容量1350,9060桨,电调30a不知道能不能飞?

网友:
观摩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配置和我差不多,我的电调是20A的,我试了一下电机,在油门打到1/3处时,飞机就有想托手的感觉。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你可以再问问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谢谢

网友:
再回一下楼主的帖子,焊工加强继续练,多搞几次就好了,烙铁要热,保证快准狠,一次搞定,教程有人已经发了,另外不好悍的话准备个焊架子,带小夹子那种。一般都是电的输出端用母头,防止短路,不信楼主看电池,还有一些电调焊好的都是母头,不可马虎。舵机连杆用V型,好调整,很少有用梯形的。另外装好了找个人带带上单翼,飞熟了再来飞这个机机,不然会炸的 恭喜楼主博得了这么多热心模友的答复,希望早日爽飞~~注意安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经验还得练,老鸟还得找,继续努力,爽飞时争取把视频上传

网友:
不知道这个帖子都能给精华 不知道精华在什么地方:funk:

网友:
不是直升机

网友:
不用加大,桨是安装到桨保护器上的,不是直接加到轴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经验就是我属于反面教材,叫新手不要范我的错误。

楼主:
最近在帮老婆照淘宝照片,没时间调整和照相。

网友:
这位兄弟好像很久没飞了。我看都忘得差不多了。哈哈

网友D:
师傅 您的电烙铁温度不够
师傅 您的电烙铁温度不够哦 事实上 想焊接T插 香蕉插十分顺手的话得选用100瓦特以上的电烙铁哦 我是用150瓦特的电烙铁 烙铁头大 热容量够 T插用电烙铁一点 电线就焊接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