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3个辉盛MG90,不知道是真是假的,请帮忙判断一下~~

楼主(2010-08-12):
我这有三个图,不知道哪个真哪个假,会这都是真都是假,晕~~~,请大家判断一下,踊跃发言~~,谢谢~~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

网友:
我买的是第一个图那样的,下面的电机长出来一点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没有人山寨吧

楼主:
9g舵机都有山寨的~~这个肯定有~~

网友:
最后一个,写的是数码舵机吗。

网友:
Mg90s不是透明壳的吗?

楼主:
Digital Servo——数码伺服机

楼主:
还是不知道哪个真哪个假~~请继续说一下看看,谢谢

网友:
MG90,  MG90S, 二者区别就是拉力大小,外观上就是MG90电机长一点,所以底部有突出. MG90S是平的, 1.是MG90,2.应该是MG90S
3. 没见过, MG90应该都是模拟舵机,

楼主:
经验教训:我买的是第三种,试了一下确实是数字舵机,而且拉力也过关,然后我装上,后来炸鸡了(炸的不严重,双桨受轻伤,除了舵机其他没坏),三个斜盘舵机该断耳的短耳,该壳破裂的壳破裂,NND,便宜没好货,其实辉盛根本没有MG90这个型号,我不是乱说的,可以上辉胜的官方网站查 询(http://www.towerpro.cn/english/servo/SERVO.html),质量差的要死,幸亏一下全部炸坏了,要不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危险!!警惕啊!!!大家以后不要再买什么MG90啊,MG90s了,谁用谁知道!!!

网友:
楼上是安装问题
鉴定完毕

网友:
也不能这么说吧?!!
我用的就是这种MG90金属齿的,挺好的!
未因舵机问题炸过机,45块一个!
前几天全出了,不想玩450了,不是因为舵机不好!

网友:
现在山寨辉胜的很多啦!
很多人都说辉胜质量如何如何差!
又有很多人山寨辉胜!---搞不懂呢
而且辉胜在国外的定单一直都不见少!---真搞不懂质量差还卖的好呢!
哎!还有很多是厂家在说辉胜质量差--自己如何如何好---结果是自己还抄辉胜的====这就真的搞不懂了!

网友:
我同事买来用在固定翼上了 , 没什么问题,是透明外壳的,LZ最好别把这东西用在450上,安全第一

楼主:
辉盛正品的9g舵机确实不错,以前一直用,就是怕经常扫齿才想升级到金属齿的,想不到后果居然这样,mg90外壳特脆,装机都要小心奕奕,我后来在官方网站查了一下,根本没这个型号的,一直看见那么多人用根本就没怀疑过这个问题,

网友:
要求验明正身!!!!

网友(2010-09-18):
我的450用mg90,250用mg90s 没有因为舵机问题出现过炸机

网友:
我用的第一种,非常耐用,只是虚位大,不飞3d没有问题。

网友:
我用过第一种的,倒是挺耐炸,就是手工不好,四个舵机中有三个在内部断过线,电机也不耐用,一两百个起落后烧掉了一个电机,维修时还害我烧了两块电路板,一气之下全换了~

网友:
后两个没用过,第一个用过还不错

网友(2010-12-27):
有没有官方的人出来解答一下,价格也相差很大,淘宝上最贵的卖六十多,最便宜的才二十几元,看的我有点晕啊

网友:
一份钞票一份货嘛。我们要求是即好又便宜,不是越便宜越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