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把直升机的2S平衡充改为可以充3S

楼主(2010-08-12):
请教怎样把直升机的2S平衡充改为可以充3S?
因为之前买有一架
9053的直升机,里面有带电源和平衡充,不过只是一个2S接口,现在不想浪费,所以请高手支招,看看能否实现?

网友A:
电池分别接2S和1S插头,然后分两次充。

网友B:
樓主貌似 在三國也發帖了
改成兩個2S或一個2S 一個1S分別充
建議改成兩個2S 不然插反你就慘了

网友C:
这种小平衡充是改不了啦,因为他里边本身就只有两路充电,你要加一路的话那就得最少增加一个电感谢两个恒压电阻外加几个小电熔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