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把船按住给最大油门的方法来测最大电流吗?

楼主(2010-08-12):
RT,可以吗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要测的准备,当然要把船按在水里
这样是空转,小心烧电机

网友:
买个功率计放在船里面测量的

网友:
推荐一个 ETTI的功率分级计。。大概5XX RMB

网友:
如果用ETTI电调的话,还可以测电机转速。

网友:
錯误的测试!

我为廠家多谢你

网友:
應該放在圓形的水盆中測試~

网友A:
这个不是最大电流,是超负荷电流。
CKY说的对:厂家比较喜欢你的做法 旧的不烧,新的不好卖。
圆形的大水盆可以简单的试一下,但也不能全油门,因为盆里水的转动速度达不到船的航行速度。

网友:
祇是直说!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最大电流,是超负荷电流。
CKY说的对:厂家比较喜欢你的做法 旧的不烧,新的不好卖。
圆形的大水盆可以简单的试一下,但也不能全油门,因为盆里水的转动速度达不到船的航行速度。

因楼主是我的朋友
贾兄,十月份你那好象有比赛啊...我们也想來比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