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易思凯平衡冲问题

楼主(2010-08-12):
我的
电池
是2200毫安20C的,用易思凯平衡冲,冲了6个小时怎么绿灯还是一直再闪,这是怎么回事啊?哪位大虾能告诉小弟一下?是不是充满也没什么变化啊?

网友A:
咳咳,这个东西冲着冲着满了不拔下来灯又会闪了。所以要看着它

网友B:
充满了就要拔下来,否则,它会放电再充的。

楼主:
问题是也看不出来什么时候是满的啊,一直在闪,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C:
你那电池用ESKY的0851要充7个多小时才会充好

网友D:
以前听说花牌301如果散热不好,就会一直停滞在充电状态,模友加了个散热片就好了
也许你这个原理雷同吧,你试着加个散热片或者用风扇吹着试试看:)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看看吧,不过电池是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

楼主:
可能 是停了看不出来

楼主:
我的就是0851

网友A:
花牌301我在用,很快

楼主:
我上网看看,我准备入手UN A6

网友E:
正常的,0851电流小,充2200容量的电池大约需要8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