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化油器这个地方是如何磨掉的?

楼主(2010-08-12):
如图,红色标记的地方被磨进去了一半,导致油门很卡,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本来就是有的吖!

网友:
 楼主不是吧,现在还买50?坏了的话连配件都买不到了。。。

网友:
你把边上的螺丝松一点就好了,凹巢是用来卡螺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有的吖!

可能是图太小你们没有看清楚,这个凹槽没问题,问题是凹槽侧边被磨了进去,导致油门犯卡。

网友B:
我看清了,一个是限位螺钉太硬且毛糙,换一个黄铜的。我的都换成铜的了。
再就是太频繁的摇动风门,有风门抖舵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清了,一个是限位螺钉太硬且毛糙,换一个黄铜的。我的都换成铜的了。
再就是太频繁的摇动风门,有风门抖舵的嫌疑。

尽管上图了还没明白,不过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