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怎么让舵机反转~?

楼主(2010-08-12):
本人用Y线连接两个舵机,但是由于安装位置不同导致了舵机方向不一致~打舵尾翼一上一下~ 本来要求是同时上下的~各位有什么方法把一个舵机改成反向转的么? 千万别告诉我改遥控的反向功能~那样没用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种东西叫舵机反向器,你去查查吧,或者自己用单片机做个:)

网友:
电机和电位器同时反接

网友:
电机和电位器同时反接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苦行僧有个教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0667&highlight=%B7%B4%CF%F2%B6%E6%BB%FA

昨晚照这个教程做    做了5个舵机  坏掉两个。。我汗颜啊。。。莫名其妙的舵机挂掉了

网友(2010-09-14):
这很麻烦 我买到2个直接就是反向舵机 想改回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