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量下天线的长度

楼主(2010-08-12):
有谁有原装的福他吧PPM模式的接收?天线断啦,帮忙量下是多长的!

要72M的接收的天线的长度!

楼主:
无个人肯量

网友A:
不用量~

72M波长的接收机天线长度是49.670537cm,你量出49-50cm都行
其实上差个3-5cm都不碍事

网友:
(300000000/7200000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量~

72M波长的接收机天线长度是49.670537cm,你量出49-50cm都行
其实上差个3-5cm都不碍事

怎么你是错误的!继续求

网友:
呵呵 对不起 计算有误 ......

72M合适的天线长度应该是52.083cm

网友:
工作在72MHz的单极子长度按F=72MHZ;300000/(72*4)=1.042M计算,加感的可以缩短。

网友:
29M合适的天线长度应该是多少?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天父,29M的要2.58M,你的飞机有那么长吗?做环天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天父,29M的要2.58M,你的飞机有那么长吗?做环天线吧

godfather是教父的意思。
那你说下面这个futaba的29M接收机天线是2.58米长?

网友:
很明显啊,频率低了长度自然要做长,2.58M是单极天线的谐振长度,这个长度是理想的,你觉得太长也可以做短,不过就增大驻波比,降低工作效率了。也可以去绕着载体排布,就像弹簧那样的形状

网友:
不清楚你这个接收机里有没有加载匹配电路,如果有的话是可以缩短很多的。你如果特想要搞清最佳的匹配长度,最好多试几段长度的看哪种情况接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