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电机

楼主(2010-08-12):
我有2个2212 kv1400的电机    12级14磁钢
线圈坏了   线径是0.22mm 5线并绕 9匝

楼主:
在老支青前辈的指导下成功  !

网友:
好帖!

正在琢磨着改绕个12极的X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2个2212 kv1400的电机    12级14磁钢
线圈坏了   线径是0.22mm 5线并绕 9匝

兄弟,我 的也是通用的参数,但是我找卖漆包线的人去专门测了下是0.25的线径,我自己用卡尺测的是0.24左右,应该不是0.2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 的也是通用的参数,但是我找卖漆包线的人去专门测了下是0.25的线径,我自己用卡尺测的是0.24左右,应该不是0.22吧

我用自己的游标卡尺测是0.23mm(我的卡尺有点问题  可能测得不准)
在论坛里面一个帖子查到的是0.22mm (好像线径是除去漆皮的直径) 我就买了0.23mm的    买了100m 10块钱
你要是绕的话  以你的电机实际测量为准比较好
.

楼主:
上面那个图是三角接法  和原来的接法一样   可以放心绕  图是对的

网友:
上面那个图是三角接法  和原来的接法一样   可以放心绕  图是对

网友B:
我手上有一个闲置XXD2212KV1400的,想改KV1000的,该用多大的线,绕多少扎好呢?谢谢!

网友(2011-07-21):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一个闲置XXD2212KV1400的,想改KV1000的,该用多大的线,绕多少扎好呢?谢谢!

用原来的数据每一槽减一圈,再Y接。就很接近1000KV。

网友C(2012-05-03):
回复 网友D:

前辈,改成1000KV要星形接法吗?与三角形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改成1000KV要星形接法吗?与三角形有什么区别?

圈数,接法与Kv的关系:
举例说明:

对于某电机,如果绕10圈,星形接法,Kv1000,那么:
绕5圈,星形接法:Kv2000
绕10圈,三角接法:Kv1732
绕20圈,星形接法:Kv500
绕20圈,三角接法:Kv866
等等。。

简单数学,看出关系来了吗?
1.732=3的平方根
10X1000 = 5X2000 = 20X500

清楚这几点,其余的自己计算吧,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

网友:
我刚绕了一个光驱电机,9N12P的,0.33MM绕25圈,三角形,三相正向绕制,不知道KV是多少?能上3S吗?

网友:
刚刚绕了一个光驱电机,0.33MM-25圈,三角形,KV是多少?能上3S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刚刚绕了一个光驱电机,0.33MM-25圈,三角形,KV是多少?能上3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绕了一个光驱电机,0.33MM-25圈,三角形,KV是多少?能上3S吗?

影响kv的因素很多,和电机各方面尺寸,磁铁尺寸强弱,气隙等。kv是测出来的,不是算出来的。我给出的那些计算,是对于某个电机而言,就是说电机各种属性不变,如果测出了某种绕法的kv,就能推算出其他绕法的kv

网友:
那我用什么方法配桨?求教!

网友:
如果手头有一些不同尺寸的桨叶,那可以从小到大一个一个用3S测试,实测每种尺寸的浆,3S下满油门时的电流。据你用的线,一根0.33mm的,三角接法,估计最大短时间工作电流可能就10A左右,具体得你自己体会下,发热太厉害就不行。

网友C:
不是好明白,能说祥细一点吗?是不是由细桨到大桨,3S测,测到电机发热快前一个配置就是了?

网友E:
我手头没有很多浆,都是按需要买的。所以我一般是先参考一些品牌电机的带浆数据,和我的电机尺寸和Kv相近的电机。然后根据我希望使用的电压,推算的最佳效率电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8691&extra=&page=1
,129楼),来选择可能合适大小的浆。这样比盲目猜测好多了。但是你的是用光驱改的电机,不好用别的电机数据来参考,你可以用个小店的浆试试,比如8寸的。如果这时候3S下电流有20A了,那你换6寸的试试。感觉你的电机用单根0.33A的,安全点也就10-15A吧。不过具体你自己体会下,发热别太快就行。

网友C:
哦,明白了,您意思是负载不大的情况下配最大的桨.我有5030.6030和8040,我会试试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