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螺丝刀哪个用的好点啊?

楼主(2010-08-12):
电动螺丝刀哪个用的好点啊?成天在单位干活,越来越不愿意拧螺丝刀了。也不能太贵的啊。谁知道哪个好点,性价比高点的。价格要低于500的。谢谢啊

网友:
手动的不伤螺丝,电动其实不怎么好

楼主:
伤腕子啊。

网友:
bosch   非得来个汉字

网友:
得伟的不错,不过可能价格要超预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便宜的 是 前些日子  一朋友卖得  良民牌的  二手 20元一把  质量不错  就是没电池啊

网友:
用过电动的,不习惯,还是手动好。

网友:
玩的话其实用不到电动的!我们又不追求效率!只是玩玩!如果是工厂的话可以买气动的!其实洋垃圾也不错!质量有保证!

网友:
在单位用最好不用电池的,用时力矩大小要调好,姿势要正确,与普通螺丝刀有区别,比如向下拧螺丝要拇指向上,拇指控制正反开关,若拇指向下,当螺丝刀拧紧受力后可能会从手中跳出来,弄不好就伤着脚,也可用带正反转的**钻,控制要得当,不要把十字坑打圆了,十字刀头也易损坏

网友:
电动的不打好

网友:
感觉螺丝多的话,(超过5、6个)用电动螺丝刀的优越性非常明显, 用一个字来说 爽!  尤其是拧木螺丝的话,简直是一种享受,而用手去拧木螺丝。。。。不说了,自己试。。。。  前提是你用的不是一把垃圾。。。

楼主:
看来好的都挺贵的啊。瞎买个再说吧。感谢使用心得啊。

网友B:
看过小日本的《全能住宅改造王》里面的电动工具真不错,不过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俺也经常要扭螺丝,3MM的圆头十字螺丝一次扭上百只,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小日本的《全能住宅改造王》里面的电动工具真不错,不过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好象是HIOS的。。。。

网友:
电起子拧紧后是带冲击的,人工是完全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网友C:
我用百得的,锂电池。觉得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百得的,锂电池。觉得还可以

我用的太多,两组电池都不够用,直接改外接电源了

网友:
 et用洋垃圾吧

网友D:
我用的HIOS cl7000质量非同一般,特别是力矩的调整与控制

网友E:
楼上的不错
就是大大超出楼主的预算了

网友F:
楼主去TB搜一下日本HIOS吧,500元以下可以搞定,这是专业用的可调扭矩电动螺丝刀,普通用用,二手百得充电少于200元

网友G: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有时电动的转速太快了。经常打坏螺丝。上木头的话就超爽了!

网友H:
看你的工作量
如果不大,选择一个洋二就可以了。
如果天天用,一天几百个,还是买个新的好用。
电池的用起来方便,只要是正规产品,有两块电池,足够用的。
前提是不能扭打的螺丝。当电动扳手用。

网友I:
我用个小电钻,买了个减速头放在上面,,,蛮好用的,力气也大,,,,减速马达加运费20块搞定,,,,,
额定电压:24V
转 速:200转每分钟 ( 12V时候 约100转)
直 径:36mm
电机长度:78mm(包括减速箱)
出轴直径:6mm(带 D切口)
输出轴长:21mm(偏心输出轴)
功 率:约20W
扭 矩:约2Nm

网友J:
淘宝上百得电起子报价150元,我也感兴趣,想买一个用。

网友A:
我昨天上网看了,结果都是贵的。今天买个140的二手的百得,觉得还行,回来一查买贵了,js啊,不过好在能挑下,还有人家实体店,也就算了。以后有机会再买个别的电动洋垃圾。哎,手感比新的国产的都好。回楼上,网上最低的才65

网友K:
需要带电子调速,正反转,扭力调节的,如果按仪表螺丝,转速最好在500以上。穷人可以选择博世界7,2V充电起子,缺点是笨重。钱多可以选择博士锂电10.8v的。我还找到了一个,skil7.2V洋垃圾,卖的比较少。百得的的能满足上面要求的比较少。

网友L:
最近在网上买了两个,浙江产的,我拆开看了,质量还行,35一个

网友M:
hios 电批
DELVO 电批
淘宝2手大约200左右吧,非常好用

网友N:
刚申请了一把博世的,小活用着还不错,以前在单位用的日立的,也不错。

网友O:
百得可调档位的锂电的 还不错
没有档位的 ,批头和钉容易打花

网友P:
我有一把可以调速/可正反转手电钻,可以当电镙丝刀用,多功能哦,喜欢可以买一套不贵才百来块

网友Q:
博世吧,易手應在預算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