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450夜光大桨和尾桨电路.

楼主(2010-08-12):
其实早就做过了,前俩天飞前没仔细检查,450刚一离地,电路板"嗖"就飞出去了.
当时天色已晚,懒得去找.乘今天被cai神"要挟"发贴之机,重新做过.也改进一下原来的不足之处.顺便也记录下来供以后改进,也给大家做个参考.

-----------这--是--简--易--的--分--割--线-------------

找出原来的电路图修改

打印并热转出来,一大一小,大的是大桨,小的是尾桨.

先做简单的:尾桨电路直接用锂电池驱动LED.所以先焊上限流电阻.

焊好所有零件.直接用两颗LED来显示.划出两个优美的圆弧----希望是,,,

做好以后的样子:电池被电源开关和充电插座夹住,并用扎带炸紧.

焊接面:装上一颗固定翼用的桨保护器.这个是用来连接尾轴的.------我的450尾轴刻意多留了一截.

上电,亮了.故意选了俩颗劣质LED,发出的光不一样,,,,,,

在发一张.

装在模拟的尾轴上的样子.

亮着,可它不会转,,,,晚上回去就可以转转了.

楼主:
接下来做大桨电路,需要用到升压电路.我选用的是P528芯片,3V直接升200V.不过这个高压电流很小了.带冷光线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冷光线不够醒目.所以我选的是20颗贴片高亮LED.--------冷光线做机身装饰比较合适.
啥也不说了,先把零件组合一下.呵呵,尺寸正合适.----大桨部分整结实点,用3个插座1个开关把电池夹死,当然最后仍然要用上扎带.

啥也不说了,开焊吧.都是贴片.

因为做好的夜光桨在家里,所以先把冷光线焊上试试

很好的电路,一次成功.

然后结束战斗.晚上回去就可以试机了------顺便我在想用胶把整个电路灌封.看你还飞得出去?

正反面对比一下.-----三个插座是两个夜光桨插座和一个充电插座,开关依然是电源开关.夜光桨做成插座是为了方便更换大桨.到时候不用再卸电路了.

话不多说,实践才是真道理.
期待下班.嘎嘎

楼主:
忘说一句:大桨电路是把电池卸开,用刹车盘螺丝固定在刹车盘上.

网友A:
东西不错,貌似有成品的把电路和电池做在大桨里的...........

网友B:
尾桨那2个LED会不会飞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不错,貌似有成品的把电路和电池做在大桨里的...........
这个。。。没技术或者没钱玩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桨那2个LED会不会飞出去?

我还真没想过,哈哈,,,,,明天试试或许就知道了

楼主:
试飞了3块电池,,,,,顺便用8颗LED灯做个建议机坪.

本来有4个电池,飞第3个的时候,大桨突然不亮了.然后只看尾桨和机身坚持飞完第3颗电池.降落的时候,,,,,,,
不幸被上面朋友说中,LED砍到地上石子,飞出去了,,,,

总的来说飞地很尽兴,我始终感觉晚上比白天好飞.红红的大盘子太醒目.稍微有一点倾斜,立即就看出来了.
但是损失也有,刚准备出门,450就从一米多高的柜子上栽下地,还好我中途"踢"了一脚.然后飞的时候大桨不亮了.尾桨半边也不见了.明天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