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失效炸机

楼主(2010-08-12):
之前飞了两块
电池
,飞第三块电池的时候,刚开始正常,3分钟后,飞机突然快速自旋炸机,很明显的是锁尾失效炸机,之后试了下陀螺和尾舵还都正常,感觉很奇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至今没有查出是哪出的问题

网友A:
尾推卡了

网友B:
如果各部件都没问题
也没少的话
就是尾巴死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快速自旋肯定是尾桨出差错了。既然陀螺仪和锁尾舵机没问题,就一定是尾推卡住了,当然也不排除皮带松了。

网友D:
还有可能尾轴齿轮打滑啦!

网友C:
原帖由
fzmwf9402
于 2010-8-12 22:14 发表
还有可能尾轴齿轮打滑啦!
没错,提醒我了。要是皮带传动的话尾轴有可能打滑,但好像只针对原厂山寨机,因为尾轴上没有锁紧凹槽,但是原装亚拓的有 。

网友E:
尾管松了,皮带滑了

网友F:
尾轴皮带齿轮打滑.

网友G:
也有一种可能是陀螺仪隐性故障 一般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才会发生 重新接通电源恢复 LZ先排查是不是尾巴的问题吧

网友H:
我的亚拓450SE因为前传齿因使用时间过长,导致皮带打滑尾舵不能控制,换前传齿轮,解决问题。且皮带无需调得过紧!

楼主:
飞机炸的一塌糊涂,也没法检查是哪的毛病了。保佑千万别是陀螺仪或舵机的毛病啊。

网友I:
我上周末去飞,估计机机尾管固定座在车上抖松了,飞了2分钟,机机自旋,不是特别快,收油,旋转着降落。检测是尾管松了,向外滑了3、4毫米,皮带非常紧。

网友J:
尾巴死了

网友K:
 我也想知道什么问题啊学习下

网友L:
自从我换了冰人的一体化尾波箱后,出现2次为传动齿打滑,第一次直接炸机,高的我郁闷之极,查了老半天,我直接502侍候,第2次又来,还好没第一次那么直接,这是慢速旋转,可以控制没炸,这次用更厉害胶水,目前50个起落了还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M:
舵机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