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电压监控电路

楼主(2010-08-12):
555组成的电压监控电路,当监控电压高于3.6V时绿LED亮,低于3.6V时绿LED灭、红LED亮。

555.wmf

555.dwg

网友:
模块和数字时代已经到来,555的辉煌已永远成为过去!~~

网友:
第一图能打开。第二图打不开。谢谢LZ。。LM324也有同样的电路,会更简单吗?

网友:
还是用LM339芯片吧~

网友:
LM324只是比较器,555自带基准点位比较电阻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确实555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

网友:
我还有本555的书呢,500多种电路!~~

网友:
555的用处就是多!!!

网友:
最简单的是用TL431...

网友:
3.3V才是应该报警的电压值吧?3。6是不是早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