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猛东东 UBEC

楼主(2010-08-12):
产品照片
实机测试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3MDkyNzI0.html
连接示意图
SGP-Reactor-X由加拿大選手所設計,在模型界获得非常好的口碑。
国内电子侠研究Reactor-X后提出双电源概念先开关后线性的想法,开发出Reactor-XE产品,作为其升级产品,除了实现Reactor-X的功能外,还集成了点火部分,消除点火另外携带的烦恼
Reactor-X是率先採用雙電壓的穩壓系統,單獨提供斜盤舵機6~6.8v電壓,其他插口則是提供5.2v電壓,供應電流可達10A!
Reactor-XE秉承了双电源的稳压系统的设计理念,为了保证斜盘
舵机
的高速度和大扭力,仍采用开关电源设计;为了确保
陀螺仪
和尾舵的精确控制,采用线性二次稳压输出5.2V电源,供电总电流达10A
Reactor-X穩壓器一推出就獲得好評,因為可以提昇傾斜盤舵機的速度以及扭力,讓飛行表現更出色!許多知名選手都選用這款降壓器,包括F3C世界冠軍伊藤寬規、國井伸也、小林稔,瑞士選手Lukas Riva、德國Dominik Hagele等人皆是。
Reactor-XE经过电子侠和国内几位模友的测试,一致反馈其动力和稳定性方面完全赶上Reactor-X。
現在,SGP Reactor-X推出了第二代!基本規格不變,只有斜盤舵機除了6、6.8V可選擇之外,多了8.4V電壓可選擇,以因應現在的高壓舵機誕生!
Reactor-XE可以为各位模友定制7.4V/8.4V电压,满足高压无刷舵机的应用。
Reactor-XE除了可以用在大型的油直和固定翼上,也可以应用在500级和600级的电动飞机,提高飞行性能。电子侠可以提供接线指导。
Reactor-X
输入电压:7.2-7.4V
输出1:6或6.8V可调 CCPM三通道独立输出 电流10A+
输出2:5V或5.2V 最大电流5A 陀螺仪尾舵机用
重量:57克
Reactor-XE
输入电压:7-16V
输出1:6或6.8V可调 CCPM三通道独立输出 电流10A+
输出2:5.2V 最大电流5A 接收机、陀螺仪和锁尾舵机专用
重量:50克 体积:58mm*52mm*13mm
**************这是网友的测试数据**************************
Reactor-XE的测试数据出来了
前几天拿到这个Reactor-XE,在机器上的测试完全超出我的想象,表现非常好,不亚于SGP的Reactor-X,今天有空,做了一个简单的负载测试,表现也非常的满意,很棒!
作为UBEC,驱动能力很关键,另外,纹波干扰也很关键。
为了测试驱动能力,弄了3个2欧姆的假负载,作为斜盘舵机的负载,另外一个0.3欧姆的电阻作为点火夹的负载。如图:
用一块3S的lipo(锂聚合物
电池
)作为供电电源
接通电源,测量单路斜盘舵机的驱动能力,输出电流可以达到3.28A,单通道的驱动的确很强;
三个斜盘的驱动总电流达到实实在在的9.8A,而且是稳定电流,峰值电流能够再增加一半;看来Reactor-XE果然不是虚名。
点火电路的驱动测试,4A多电流,点火一般达到2.5A就足够,Reactor-XE做到了4A多,的确余量很足。
接收机、陀螺仪和尾舵机的供电驱动情况,电流驱动达到4.8A。尾舵机的耗电小于1A,陀螺仪和接收机的用电电流会小于0.1A。总电流远比2A低,Reactor-XE这么设计的确很用心。而且经过测试这一组的输出的确是线性电源输出,电压非常稳定,没有开关电源造成的纹波,这样便不会对接收机和陀螺仪造成干扰。另外选用金属外壳增强了散热
的能力和电磁屏蔽的能力。
整机的功耗能够达到最大70W的功率,一般90级电路系统的平均功率不会超过20W,峰值不会超过25W,所以这个系统完全可以适用90级油直或者大型的固定翼系统的供电。

网友A:
没看懂 广告 还是自己设计? 还是炒了外国设计
主文 太长了 哈哈 没看

网友B:
刚刚听说

网友C:
可以的话贴个连接,搞一个试验一下

网友D:
中 国的电子啊!功能都挺多!就是缺少稳定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给你撂獗子!吓人的!

网友E:
一年前不就做过广告了么,山寨了SGP,可是广告写的好像这个是SGP的升级版似的。
建议LZ就别总把原版和这个混着说了,忽悠的太多反而让人不敢买了。

网友F:
我宁可买那个棒子货 也不喜欢山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淘宝上有,可以搜到的

网友G:
这。。。我自己做的都比这强。。。
我自己做的BEC,就一个芯片,内置mos管,QFN封装不需散热片,能长期恒定10A,效率90%以上,比你这个暴力多了!!
这颗芯片NB的很,具体型号就不说了。近年来少有的几个高电流内置MOS管的DCDC之一。输出电容用的是三洋的10TPF150ML,够猛吧??!!

楼主:
自己搞,10A DCDC怎么解决干扰?
自己搞,10A DCDC怎么解决干扰?我认为必须用线性作为二次供电,陀螺仪会少干扰,稳定一些

网友G:
干扰好解决
10TPF150ML这个够猛的,用了四个。ESR已经相当低了。当然这也只限于自己做,毕竟10TPF150ML很贵。
然后还有专门的村田的三端电容给陀螺供电。

网友H:
不是说GVR-7020那个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