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0D最新进展

楼主(2010-08-13):
今天是好天气了,天津这边不太热,没什么风,中午时分,终于把电池线和X600焊接起来了。。。。(电池线有一根快被我剪没了,没办法,谁让咱以前没干过这活呢!!!)。

心情好激动。。。。。遥控器对码、连PC、设置、连电池,全装好了,可以飞了。

然后我又在茶几前坐下了,一桌的杯具啊。。。。。。

第一、油门设反了,在单位楼道里,开了电源、开了遥控器后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下就飞起来了。就听咣的一响。。。。。。。已经飞到吊顶上了,天线很结实的,在吊顶上戳出一个洞!!这时我反应过来了,马上关了遥控器,又听到咣的一响,X600从顶子上掉了下来,还好没大毛病就是有一根纤维管断了,一个电机转起来有点不太顺,其它都没事。

第二,晚上在单位办公室调设置后,准备再试试,更大的杯具来了。。。。。我忘了关X600的电源,也忘关遥控器的开关,X600就在我的手里、我的眼前转来起来,如果要加一个形容词的话,它是疯狂的转了起来,我没敢松手,这让我亲身体验了一把X600的拉力,很有力量!!当然也是有副产品的,就是我手腕上多了六道口子。很痛。。。。真是杯具啊。

总的来说,X600D比我想像中好,力量足,架子比较结实。就一点不好,对于我这要的没入过门的人来说,安装和操作有点难,希望X650说明再细点,操作再简单点,配好电池。最好X650拿到手配上遥控器就能飞。可能的话配个模拟器就完美了。

配个图片:

网友:
 被猫娘抓的。。。

网友:
注意安全!
X600D 的正反舵,要在遥控器里面设置下,我们的PC调参软件可以看到相关的图示。

楼主:
哈哈哈,下午又去试飞了,找了一个好场子,终于找到一点窍门了,飞了一会,得意忘形了,在调遥控器上的CH时,不小心一下调了两个,又把油门给调反了,当时X600也开着,遥控器也开着,一下X600冲上云霄啊,然后一个倒栽葱就下来了,好在是厚草坪,只是又断了一根纤维管。。。。。。。

网友:
调整参数时,最好关闭电源,使用PC的USB供电就可以。

网友:
楼主 你买了多少管啊 呵呵

网友:
楼主怎么没有一点安全意识啊,伤到自己不好,伤到别人更可怕啊

楼主:
哈哈哈,我是新的不能再新的新手了,已经记住教训了,没有下次了。

网友A:
说话和托差不多?

网友:
毫无疑问在将来的侦察或者秘密行动中,无人机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近一家德国 Microdrones(无人机制造商)宣称 Google 试用了他们的一款产品。这款用电池驱动的遥控无人机之前已经被英国警方和特种部队采用。

这款无人机可以在空中飞行约一小时,还可以悬停在空中对地面进行监控。Google 此番采购可能是对 Google Earth 服务进行补充。不过由于之前的“wifi 数据收集器”的闹剧刚刚结束,Google还得注意私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话和托差不多?

你这话也和托差不多知道不·······

网友:
又看错了。激动了一下。。。。看成X650了。。。。

网友:
看來還有杯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