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感想】Futaba的29M的9通道接收

楼主(2010-08-13):
虽然没找到27M的9通道接收,但找到了29M的,也行,信号到达水下5米没问题,10米都行,玩深潜器和潜水艇的朋友注意了。

29M在我国是非法频率,但在新加坡合法,谁要是能耐,弄来一批可以跟10C组合使用的29M接收和29M高频头,大家就爽歪歪了!

上图:

楼主:
这个更邪恶:

楼主:
29M高频头,不知道能不能用在10C上:

网友:
没什么想法 每一个波段的无线电电波特性不同 27M能深入水下3米左右 40M的浅一些 72M的更浅但是29M又比35M和27M的深 就像有些频段的电波能绕开很宽的大型建筑物接收机也能接收到信号 有些则指向性非常强 偏离发射方向角度越大 接收的信号越弱

并且我都说了,有些频段也许能达到你的目标 但是需要法规允许 如果法律禁止 你最好还是别用 既然禁止必定有他的道理

虽然说 你只是玩 也不会有人举报你 但是你别忘了你拿的是发射源 而且发射频率是特殊功能频段 一旦和国家某些水下无线电设施设施或者海军通讯频道产生干扰 告诉你 一抓你一个准儿 轻者没收设备 造成损失你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呵呵

网友:
比如你说的 29M在新加坡合法 那么 也许 27M在新加坡就违法  因为这些每个频段的特性不同 不知道哪一个是商业、通信、国防或者科研项目在应用

在比如说 75M这个频率咱们也有玩模型的在使用 具体每个频段的特性我不清楚 但是如果在咱们国家 你因为特殊需要 想使用76M频道 虽然和法定的72M只差4 呵呵 你铁定被抓! 不是仅仅罚款就能了事的 呵呵

网友:
无法有想法......

楼主:
一只小蜜蜂呀,飞到花丛中呀,你的话是想把我这个潜艇迷彻底吓晕了哦。。

网友:
按照规定来,不惹麻烦不惹事,开开心心玩灰机

网友:
在水下5米根据什么操控呢?
FPV?
但 FPV设备频率又没那么低啊?

楼主:
请人拿水下摄像机录象不就可以看见潜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