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传设备,1.2G 和 5.8G,分别有什么优缺点?那个频段相对更好?

楼主(2010-08-13):
为了用 2.4G遥控,图传就不准备用 2.4G的了,
1.2G 和 5.8G 的图传设备,分别有什么优缺点?那个频段相对更好呢?

我的理解:
1.2G
优点:绕射和衍射能力应该强于 5.8G,有障碍物时表现会好于 5.8G?
缺点:1、貌似信号差点,据用过的朋友说信号雪花点明显比 2.4G设备多
          2、接近航空频段,使用要慎重。

5.8G
优点:1、带宽大、信号好
          2、民用频段,风险小
缺点:担心其波长太短,绕射能力会不会太差。。万一通过树或大厦就完全没信号了

希望大家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loveliness:

网友:
遥控简易用72M。视频发射用2.4G

网友:
如果使用带GPS的OSD,建议还是不要用1.2的!因为GPS也在这个波段内,当然如果距离远也不是啥大事呵呵

网友:
经过实测,还是推荐5.8g为好

网友:
上5.8G。 2.4G和遥控冲突,1.2G和航空雷达冲突。

网友:
5。8G的只有200MA的。。。
有效距离太近了。。。
使用平板天线的话不太方便,距离也只有3公里左右

网友:
5.8G使用者 就是小白鼠。0.2瓦的功率,距离近不说,价格还贵不少,说用5.8G的是商家把

网友:
LS说了句实话

楼主:
我现在讨论的是技术层面,不是商品层面哦。。谢谢!
随着 2.4G越来越饱和,相信 5.8G设备迟早会来到我们身边的(貌似5.8G数字无绳电话已经有了?)。

网友:
5.8g距离太短

网友:
5.8G的从前年就有了的,不过频点窄,抗阻隔能力非常差,而且稳定性甚至比不上2.4G,距离也好不到哪去.唯一的优点是目前2.4G的无线已经渐渐普及,用5.8G的很少会受到干扰.个人觉得仅此而已.所以,不建议用5.8G的.

网友A:
唉,不发表什么了。我现在用的是1.2G和2.4G图传,5.8G如果便宜也想试一试。

网友:
我2.4G的遥控器  好苦恼啊

网友:
我也是用的2.4G的遥控器

网友B:
老外用900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不发表什么了。我现在用的是1.2G和2.4G图传,5.8G如果便宜也想试一试。

你现在用起来 1.2G 和 2.4G 哪个效果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外用900MHz的

900mhz 看起来不错,应该有一定的绕射能力。。
可惜没见过这个频段的设备  ,1.2G 设备倒是频率上比较接近。。。

网友:
综合来看,无论从性能和稳定性,价位来看,还是1.2G的成熟。5.8G价格贵多,但商家都说它好,干拢少,其实也不然。我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用起来 1.2G 和 2.4G 哪个效果好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1.2G的图像上面更好一点。2.4G的图像出现轻微干扰时效果好于1.2G,但干扰大了之后图像清晰度就不如1.2G了。专业的东西我讲不出来,这只是我使用两款产品的心里感受。

网友:
1.2G图传对GPS干扰很大,如果两者靠近,根本接收不到GPS信号,建议最好不要用1.2G的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