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载机,前拉和后退机种的优缺点分析,欢迎讨论!

楼主(2010-08-13):
对于 FPV,本人的理解是:
如果只是在空旷的高空游荡,其实跟在飞机上的视角基本一样,玩久了也不是很有意思,
相对而言,本人更喜欢享受那种真实的飞机操纵感受。
想象下,如果能以第一人称视角,
犹如坐在飞机座舱中进行超低空飞行、从树梢上掠过、在大厦或电杆间穿梭 那该多惬意啊
但这些动作就要求载机有较强的操控性能。。

目前看国内的 FPV载机,几乎全是用的后推机种,
但从本人飞 翼龙和 AX滑翔机的感受看,后推机种的操控性比前拉机种还是要差很多的。

前拉和后退机种的优缺点 个人分析如下:
前拉机:
操控性能较好,但电子设备不好布置,尤其是摄像头。螺旋桨容易挡住视角
后推机:
电子设备方便布置,尤其是摄像头视野很好,缺点就是操控性能较差,感觉不那么“跟手”

欢迎大家对 FPV 载机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附送老外的新构思 前拉式FPV载机图一张,希望能给大家提供新的思路。。:loveliness:

网友:
呵呵,后推机的操控性确实不如前拉,后推机适合慢速的悠闲飞行
我准备弄一套2米的EPO滑翔机

网友:
同意楼主的意见

网友:
各有优势,主要看你自己的用途,想感受飞行就前拉,想看风景就后推

网友:
我想做一架楼主帖后的那种飞机,请问哪里有图纸?有重要部位的尺寸也行了

网友:
涵道机最好,除了留空时间

网友A:
我已经装好了个F3A,螺旋桨看见就看见吧,真飞机不就是看见的?明天早上试飞。

网友B:
FPV又不是用来玩3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V又不是用来玩3D的,,,

为什么不可以呢,现在的飞机只有你的技术达不到的,没有飞机做不到的

网友:
....个人理解不一样 我感觉FPV 就是为了 长时间远距离的稳定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装好了个F3A,螺旋桨看见就看见吧,真飞机不就是看见的?明天早上试飞。
明天来宝安试飞吗?

网友:
同意楼主意见。细说。。。。。。。。

前拉,后推的都飞过,确实感觉前拉的操控好,所以正在装双发飞机,摄像头放机舱正中,最好加小云台,甚至头追。
同意对FPV玩法的分类,模拟驾驶和高空看景,个人喜欢模拟驾驶。
前不久有个帖子,一模友用电函道L39FPV,很好看。。。。。。

网友:
前拉做成双发就不存在视野问题了,但是成本又上去了

网友:
前拉,上折叠桨。

网友:
其实,前拉也好后推也好,决定机动性能的大部分因素并非推力布置方式。所有的涵道机都是后推,哪怕是类似F9F这种机型,那架不比前拉的塞斯纳182,J3等机种机动性能更强?  即便要说这个比喻不恰当,那把涵道机改后置螺旋桨来对比,总不会差了吧。
    前拉的问题,特别是针对摄像头想要放在驾驶舱里的像真机,就是螺旋桨干扰的问题,不过,分析原因应该有三:
1. 大部分模型都是用颜色鲜艳的螺旋桨,转起来本身和外界的景色对比反差很大,严重加大了干扰;
2. 大部分模型使用较宽的两叶桨,而非较窄的三叶或者多叶桨,也是导致干扰加重的一个因素;
3. 大部分摄像头的刷新率都不高,貌似这是造成图像显示出大片螺旋桨干扰的最大原因;

以上都是自己的想法,未必正确,仅与大家探讨。:loveliness:

网友:
现在市面上也的确没有机动性能比较好机内空间又大的后推机型可以选择。

网友:
双发机型,貌似除了P-38之类飞机以外,就没有操纵性好的机型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好久了 对于单发前拉机,我甚至考虑将镜头布置到机翼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机翼上安摄像头

发几张机翼上安摄像头给19楼参考

网友:
路过看了,有启发

网友:
有点意思哦

网友:
前拉桨机翼安装摄像头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
遥控器天线很特别。

网友:
天啊,好大的波波,,,

网友:
前拉的飞机也可以设计成高翼台的,然后把摄像头放置在螺旋桨下方。

以色列 Casper

以色列 Casper

网友(2012-11-16):
学习了,此帖的点子多,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