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潜艇装上PCM】Futaba 29MHz 多通道 遥控设备

楼主(2010-08-13):
大家看看Futaba的29MHz的9通道接收机、12通道接收机、12通道遥控器,信号到达水下10米没问题,玩深潜器和潜水艇的朋友注意了。

29MHz在我国是非法频率,但在新加坡合法。

9通道接收机:

14通道接收机:

12通道遥控器:

网友:
有啥非法的?

楼主:
遥控器频率低,潜艇才能潜得深。

所以,Futaba这套29MHz九通道设备就显得十分珍贵了! 这是目前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最低频率9或12通道遥控设备了!

网友:
其实35MHz 的也不错的:)

网友: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他违法

网友:
比35M的好来没多少

楼主:
29M比35M频率更低,更适合潜艇使用。

这套设备采用PCM编码格式通过FM制式调制后收发信号,不是PPM编码格式,信号非常稳定,抗干扰性能非常强,加上29M的低频率,水下10米没问题。

网友:
楼上几位也不用上纲上线,无线电资源是有限资源,全世界都对无线电资源进行管制,只不过频段不同。各位使用的手机,每年联通移动都要上缴几千万的频率使用费。美国也是故意不开放某些频段,以限制国外的移动电话制式在美国推广,达到本国移动运营商垄断的目的。
27MHz在我国是合法的遥控玩具模型频段,但是29MHz就是违法的。另外模型设备的功率不得大于10w,不得双向传输,否则也是违法的。
使用非法频率这个事情,就和行人乱过马路,骑车带人一样,都是违法行为,相关部门查不查,查的严不严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强烈关注!!!盼望有强人能真正改出真机来!

网友:
另咨询下,10米左右应该看不到潜艇,装摄像装置无限遥控的话,用此装置能实现吗?

楼主:
一般的遥控潜艇用的都是PPM遥控设备,好处是便宜,缺点是抗干扰性能弱。使用PCM遥控设备遥控潜艇,那是十分奢侈的,好处是抗干扰性能强大,缺点是昂贵。上面那套12通道PCM遥控设备至少需要8000元人民币。

在游泳池里遥控潜艇,利用水下摄像机,不论潜艇潜多深,你都能看见的。

29MHz这么低的频率是不能够传输视频音频的。传输视频音频需要2.4GHz的高频率,但2.4G设备又恰恰不能用在水里,2.4G设备只能用于空模、车模。所以,你给遥控潜艇装无线视频装置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网友:
强烈关注市面上有好的27MHZ的遥控器吗

网友:
27的不比29 还低吗难道27的更好吗?

楼主:
13楼和14楼两位同志:

27Mhz目前最多只有四通道的遥控设备,是Futaba的,我还没发现6通道以上的质量可靠的27Mhz遥控设备。

12通道29Mhz的Futaba遥控器,还不够你爽啊?

楼主:
遥控器频率低,潜艇才能潜得深。

我还希望买到质量可靠的8Mhz的12通道遥控器呢,问题是根本买不到。即使有的话那也是模型爱好者自己做的改的,质量可靠性很不让人放心。

遥控器我个人觉得还是Futaba的比较好,虽然贵,但毕竟是大厂的产品,质量可靠用着放心。玩模型一味图便宜的想法是不对的,必须纠正。

Futaba目前“最低频率多通道遥控设备”就是照片里的那套。

楼主:
如果大家真想认认真真玩一把遥控潜艇,那我推荐大家去新加坡模型网站邮购这套Futaba的29Mhz的12通道遥控设备,不要过分在意钱多钱少,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的遥控潜艇用的都是PPM遥控设备,好处是便宜,缺点是抗干扰性能弱。使用PCM遥控设备遥控潜艇,那是十分奢侈的,好处是抗干扰性能强大,缺点是昂贵。上面那套12通道PCM遥控设备至少需要8000元人民币。

...

水下摄像机装在潜艇上只能充当录像功能了。什么时候能无线视频遥控潜艇探索俺家水库就好了,儿时的梦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下摄像机装在潜艇上只能充当录像功能了。什么时候能无线视频遥控潜艇探索俺家水库就好了,儿时的梦想。

百兆以下频段的带宽有限,目前来说地球人的科技是无法实现实用化的视频传输的

楼主:
在水下让潜艇做有线视频传输还是可以的,只不过潜艇必须要拖着一根长长的尾巴————视频传输电缆。

楼主:
或者干脆做成 线控潜艇 ,把视频传输线和潜艇控制线捆在一起,100米长,够你探索你家水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