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求助

楼主(2010-08-13):
CB100接收机外面断了一根线,请问高手能告知是接哪个位置的吗?

网友:
没理解错的话,你说的是哪根天线吧?。呵呵,就应该是那样

网友:
楼主你别搞笑。。。那个不是什么断了的线,就是跟接收天线而已

网友:
2.4G的2根天线...很短..成90度角分开.......

LZ模型基础知识匮乏.....还需要经常潜水才是..

网友:
 无语一个先

网友:
我的也掉了这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