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热丝切割器的做法

楼主(2010-08-13):
最近在做一KT机,但是切割实在烦人,不知是KT板的质量问题,还是我的技术问题,总是切不好。做梦都在切KT板。╮(╯▽╰)╭哎。求哪位高手教一教我怎么做电热丝切割器吧。O(∩_∩)O谢谢!!

网友:
用刀就行拉

网友:
去五金行

买把田岛的小号壁纸刀,再买上一盒刀片,切KT够用一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不只是KT板的质量问题,还是怎么的了,总是切不齐。郁闷啊。你们怎么切的?是应为我是左手吗?

网友B:
切KT秘籍如下:
窄刀片比宽的好用
刀片要锋利,别舍不得换
切入的角度尽量小,刀刃和板接触的距离尽量长
别一刀切透,分两到三刀切断
最好买套雕刻刀,或者手术刀也行
找快板练几次就能掌握

网友:
简陋的切割机=6-12v线圈变压器+吉他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1789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030269201
这刀非常好用!!!我就在用。
这店不是我的,不算广告哦

网友:
就是小的美工刀,切KT板很好,起球就换。切割KT板可以用12V5A以上的开关电源+吉他2弦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030269201
这刀非常好用!!!我就在用。
这店不是我的,不算广告哦

这个很多卖5、6元的,质量比较一般,如果长久用建议买一个手术刀柄,买几包刀片。或者直接买美工刀,随处可以买到。

网友:
区医疗器械商店
3号手术刀柄=4元
11号手术刀片=4元一包10片
用吧~!

网友:
刀切就行,留点余宽,然后打磨
简易热切割切完还是要打磨滴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030269201
这刀非常好用!!!我就在用。
这店不是我的,不算广告哦
我就是买了这套后悔死我了,一点也不锋利,放两天就生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晕死, 你不能早点说啊。我都买了,你才来。  我恨你!

网友:
用手术刀很好切割的,我用的15号刀片:)

热切割据说是用吉他的2弦,加个12v电压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KT秘籍如下:
窄刀片比宽的好用
刀片要锋利,别舍不得换
切入的角度尽量小,刀刃和板接触的距离尽量长
别一刀切透,分两到三刀切断
最好买套雕刻刀,或者手术刀也行
找快板练几次就能掌握

这里说的就不错。如切割还是用在泡沫上好用,切kt还是刀片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我知道,但是手术刀有卖的吗?在哪买啊,不会在医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是手术刀有卖的吗?在哪买啊,不会在医院吧!

医疗器械商店或者大一些的药店的医疗器材柜台都有
刀柄通用的,大概5-8元一把,刀片是十几元一包,10片。

网友:
电热丝切割的最关键问题是记得,在kt板的上下沿着需要切割的线路放不怕高温的,按照线路做好的材料,石头啊电木啊均可,你把电热丝沿着基材线路切割下去,随便怎么切,如果还要修整,那你真的没救了,基本上只要温度够,速度均匀,切出来就是成品机的水平了,我都用这个切遥控器盒子

网友:
我用的是美工刀,用着还好